直流电路断路器如何选择?

楼主(2022-03-24):
一直不明白直流电路,比如经常使用的DC24V,该怎么选断路器呢?
看了下,一般都只支持230V及以上的电压,那么24V可以使用吗?
还是用普通230V交流的断路器?

网友A:
有专门直流断路器,
Iset3,b型4~7倍(主要用在终端保护),c型7~12倍(主要用在终端保护的上一级).
原理差不多,不过分属不同国标,主要是允许误差1.3与1.45的区别(可设置整定的)。
电压是电器允许使用值,用于低压关系不太大。
【方案】
精彩案例 | XTS 系统助力将高速、灵活的数字印刷整合到包装过程中

网友B:
看看这个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4610&page=1#l3144220
断路器的主要作用是短路与过载,应该说实际电压低于额定电压没关系,不要高于就可以了。
另外直流与交流的区别好像主要是灭弧方式不同。
个人觉得用普通交流的断路器应该也没什么,我们公司的发电机电瓶充电器上就用的是普通交流断路器。
【方案】
华北工控:AI+工控机一体化定制方案 加码布局数据中心市场

网友A:
寄忆有些不太清晰,这个星期天要归纳总结下了。
【方案】
华北工控嵌入式主板定制化方案,助力无人配送车提速物流配送

网友C:
大电流要专用的,毕竟分断时候的灭弧方式和交流有区别
【方案】
基于台达20PM运动控制器的电池极片轧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