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4):
如图 上桥光耦是HCPL-0314,下桥光耦是TC427E。

拆掉模块屏蔽以后 上电显示  此时上下桥都没有关断负压。

开机50hz时  上桥驱动电压是AC8.0V,下桥驱动电压是AC8.8V

此电路是否是这样的表现?请求诸位老师答疑!~

网友A:
首先要确认是否有负电压,7.5KW可以用自举。其次你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是最正确的,通过万用表的电压,都是经验,没有通用性。示波器现在也不贵,有简易的才几百看看驱动足够了。

网友B:
楼主的疑问可能主要在静态负压为0问题上。
其实,确实有些小功率的变频器,至少有三相的一臂(如下三臂)静态负压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应该是我屏蔽的不对,焊上模块上桥就有负压了。 怕炸机没敢加模块测量。。。心一狠就那么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老哥!谢谢~~我拆了模块测 屏蔽了一下 启动后光耦有供电 以为是对的。结果焊上模块待机就有负压了。怕炸机一直不敢在线测结果还是年轻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测驱动还是要小心,不要运行中去测试点测量,先挂好探头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挂好示波器的探头再启动会保险一点嘛?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干了十几年没有出过问题,但是记得示波器电源线接地断掉。不然,可能炸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哥

网友C:
有一次用示波器,接地与变频器连了,好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