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4):
在别的电脑拷贝过来,重新导入后缺少名称,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null

网友A:
没关联变量,没通讯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名称那些也跟通讯有关吗?大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名称是按钮的名称,若是和PLC通讯着,出现这种问题就是通讯关联
若没通讯中可能是字体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是单机的,没有连网络,如果是字体问题要怎么处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导入字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怎样才能导入字体的,没操作过,大哥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B:
一看通讯  二看变量地址 关联是否正确   三字体路径如下:c盘   windows  fonts文件夹  找宋体  之后用软件下载进去就可以了, 好几个宋体,记不清具体是哪个了

网友C:
应该是通讯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