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4):
想问问大家,下面这个方案走的通么?谁有现成方案请指导下。

液压配置

1.油缸四条,行程200mm,带位移传感器

2.一泵四比例阀,带放大器

电气配置

1.XD+模拟量输入输出8通道

2.触摸屏(显示伸长高度,软按钮界面即实体按钮的功能,举升速度设定)

3.实体按钮(泵站电机启动,升,降 ,指示灯)

PLC  程序中要 需自动校核同步性  (200mm,不超过1mm误差)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速度要求不高的话找一下有没有四位机械同步阀啊,两位的肯定有
题目的方案配置造价不便宜,除非精度比较高和要求反应速度快才会考虑的配置,你可以计算一下,四个伺服阀和四个磁珊尺,总的造价是不便宜哦,还有PLC要搭配DA模块来给伺服阀提供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