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4):
为方便抄表,装了几个正泰DDSU666带RS485通讯的智能电表,用触摸屏来读取数据。
奇怪的是,过几天就会有掉站的,而且只要一断电(所有电表),再次上电又全部连接正常。
波特率已经最低9.6K,最后一站加了终端电阻,线总共才10几米长。

掉站的还没有规律,今天掉这个,明天掉那个,只要不重新上电就永远连不上,气死我了!

网友A:
触摸屏写脚本,串口发送通讯数据,做断线重连

网友B:
我用力控USB转串口-RS485接的这个电表,好像挂了2个月都没掉线,倒是装力控的平板电脑挂了。。。。
之前折腾的帖子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9496

网友C:
这么小的仪表,带通讯功能,想想电源板因为安装位置,滤波什么的都省了吧,通信线用屏蔽线,加个485隔离中继试试看。

网友D:
触摸屏一直有轮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验过,重新上电后,把其中一站通讯线断开,显示通讯异常了,过几分钟重新接上又正常,说明触摸屏是一直在轮询的。
不过断开时间长了没有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一直有轮询吗?
一般的触摸屏轮询机制不至于说其中一个站通信不上,其它站也就不轮询,然后就休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一直有轮询吗?
一般的触摸屏轮询机制不至于说其中一个站通信不上,其它站也就不轮询,然后就休息了吧
是的,刚电话咨询了触摸屏客服,一直轮询,建议取消优化访问,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会试试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一直有轮询吗?
一般的触摸屏轮询机制不至于说其中一个站通信不上,其它站也就不轮询,然后就休息了吧
是的,刚电话咨询了触摸屏客服,一直轮询,建议取消优化访问,不知道什么意思,一会试试先
什么牌子触摸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一直有轮询吗?
一般的触摸屏轮询机制不至于说其中一个站通信不上,其它站也就不轮询,然后就休息了吧
重试,然后等待,再次重试.
曾经碰到某modbus主,从站通讯不上过相当时间后,就不管这站了.
通讯,就是再久,也应该再次尝试.
一般重试都是立即,然后再设置时间再试着连接,这个时间再长,也不能放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一直有轮询吗?
一般的触摸屏轮询机制不至于说其中一个站通信不上,其它站也就不轮询,然后就休息了吧
重试,然后等待,再次重试.
曾经碰到某modbus主,从站通讯不上过相当时间后,就不管这站了.
通讯,就是再久,也应该再次尝试.
一般重试都是立即,然后再设置时间再试着连接,这个时间再长,也不能放弃.
好多主站这个机制不一样
一般就是重试,重试几次不行后,就按设置的时间先不管,待通信恢复时间到达后再去尝试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E:
MCGS用了N多了,第一次出现这问题,打算加个PLC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昨天换了屏蔽电缆,单端接地,换了波特率,重启后仿佛好了。
结果,没到一小时,一个站掉线了,怎么也连不上,再过12个小时,又一个站掉了
崩溃中......

楼主:
我的要求并不高,掉线没关系,过几分钟可以连上就好,速率也没要求,反正一个月才看一次,可这样掉站了永远连不上,就有点可耻了。
难道是正泰用的通讯芯片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要求并不高,掉线没关系,过几分钟可以连上就好,速率也没要求,反正一个月才看一次,可这样掉站了永远连不上,就有点可耻了。
难道是正泰用的通讯芯片有问题?
用Modbus Poll连续测试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啥意思,怎么弄?

网友C:
14楼的意思是,用电脑里的软件模仿触摸屏主站通讯,区分是屏问题还是仪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用电脑试过,用PLC也试过,均是掉站的无返回数据

网友F:
掉站后要重新上电才正常?说明这块表不行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表不行了,通讯格式可以改吗?低波特率,无奇偶校验试试。不行的话只有月底通电读一次,能读上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租房的,不是每家都同一个时间,比如有十家,时间都不一样,那我不是每3天要断一次电?

网友C:
回复 楼主:
既然是租房,为什么不用预付费的插卡电表。

网友G:
换计量电表吧。。这个玩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