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跳空开[原创]

楼主(2022-03-24):
     断路器跳闸,11kw电机,20-24热继电器,32a施耐德空开,距离110m,rvv电线6mm可以开起来,空开不跳,bv电线6mm32a空开跳闸,开始以为线原因,换了一根,故障依旧,不懂原因。

网友A:
是C32还是D32空开?

网友B:
测下实际电流 电流大 检查电流大的原因,否则就是断路器的问题

网友C:
你的空开是启动时候跳吧,应该是压降偏大

网友D:
先测一下实际电流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d32

网友E:
看看脱扣整定电流是多少,再用卡表测一下启动电流

网友F:
什么启动方式

网友G:
换一只空开试下

网友H:
是不是负载电流大。什么负载?

楼主:
断路器施耐德D32 直接启动,刚启动时候跳。

网友I:
空开换大点

网友J:
空开换一个大的吧,没问题的

网友K:
估计是空开跳闸时限的问题
有的空开过流就跳闸
有的空开是由时限的,过多长时间后跳闸

网友L:
rvv电线6mm可以开起来,空开不跳,bv电线6mm32a空开跳闸,开始以为线原因,换了一根?

rvv电线6mm是rvv3*6+1*4的     bv电线6mm不是3*6+1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