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4):
老客户一台新设备,工艺要求,需要加一个伺服改下动作优化产品质量。

首先找的设备厂家,7788说了半天,就是没给改。<原因未知>
~~~~~~~~~~~~~~~~~~~~~~~~~~~~~~~~~~~~~~~~

后来找到我,我提要求:原始PLC+HMI程序。

设备厂家死活不给,后来要求公司盖章才给的
(改机出现问题不负责,设备如果不能启动,需要调机500/小时,单次2000起步)。

领导也是来气了,行吧,合作10多年的老客户了,还这样搞,盖章出函。一会儿就发程序过来了,程序框架不错。

~~~~~~~~~~~~~~~~~~~~~~~~~~~~~~~~~~~~~

终于要来了程序,还好我自己玩过几天codesys,其实工艺很简单,伺服接线(速度+扭矩模式,2个输出点,一个RS485给定速度<我发帖有问,暂时没人回复,太惨了~~>),PLC改程序,HMI小改下。现场跟了半天就OK了。

PS:
1,现场2个工位程序被删了,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2,给的程序和现场的版本都不一样,我截了一个图发给领导,领导转发到设备厂家,设备厂家立马打电话说改不好(后来领导给我说的)。
3,设备厂家先说给密码,不给程序。(还好,我玩过codesys,知道没下载源代码,上载不了的),太坑了,而且我过去也比较远,单边100KM。

~~~~~~~~~~~~~~~~~~~~~~~~~~~~

PS2:顺路回来帮朋友看了一台大冲床(1000T还是800T的),很老的设备,很大,很结实,欧姆龙CP1H的PLC,他们电工说,PLC全部没电,内部变压器烧了云云。。

到位一看,5分钟。真的5分钟,变压器出来110V,有,保险下端,有,到接线端子出去,有,回来,没有(设备面板有个钥匙开关),用表笔一碰接线端子,PLC输出接的继电器有2个亮了。(钥匙开关的问题,钥匙开关是2路NO)。真不知道这些大厂维修都是干嘛的,据说这个问题几个人折腾了1天。。。

网友A:
高手解决问题就是顺利…

网友B:
设备厂家,给程序,也都会给个半拉子的的,这种多半还是有扯皮的事情的

网友C:
没有给你带缺陷的程序不错了,否则损失大了

后一个能看出你的重要性吧,别流露其如何简单,免单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解决问题就是顺利…

台上10分钟,台下十年功。

第一个改程序,家里都测试的差不多了,到现场加上就行。工位程序没有这个是没想到的,没办法,硬着头皮加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把,我也不好多问,我给他们做的设备,程序从来没有加密,注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给你带缺陷的程序不错了,否则损失大了

后一个能看出你的重要性吧,别流露其如何简单,免单例外

小设备,不是太麻烦,2轴设备,加上一些气动,还好,缺失的工位,逻辑不复杂。

后面这个,算是帮忙那种,顺路看看

网友D:
设备厂家要是我我也不给改;
这么点东西收费吧没多少钱,不收费吧公司怎么吃喝;
顺利俩小时搞完算省事,整出麻烦来了几天都不够玩的;
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厂家要是我我也不给改;
这么点东西收费吧没多少钱,不收费吧公司怎么吃喝;
顺利俩小时搞完算省事,整出麻烦来了几天都不够玩的;
不合算;

确实是这样,设备原厂是E_CAT轴,他们自己加的普通脉冲轴,伺服电机啥都装好了。

PLC本体高速脉冲口都用完了,改起来也没那么简单,伺服手册-PLC手册,接线图,设置,PLC编程。后期调试。家里断断续续搞了几天

网友E:
改设备这种事情,不是那么好搞的

网友F:
设备厂家还有一个顾虑,本来设备就已经验收合格收钱了事了,后面客户时不时来那么一出,改改参数,加加动作,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后患无穷啊。所以适时让客户自己找第三方折腾出问题了,后面自己再出马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

如果是大厂,有自己的机电工程部门,兵强马壮技术还可以那种,那随便折腾。不过到时候自己的机电部门也会头大的哦,生产部门时不时来那么几出奇葩的改机和调工艺,内卷起来,也是够呛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设备厂家还有一个顾虑,本来设备就已经验收合格收钱了事了,后面客户时不时来那么一出,改改参数,加加动作,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后患无穷啊。所以适时让客户自己找第三方折腾出问题了,后面自己再出马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

如果是大厂,有自己的机电工程部门,兵强马壮技术还可以那种,那随便折腾。不过到时候自己的机电部门也会头大的哦,生产部门时不时来那么几出奇葩的改机和调工艺,内卷起来,也是够呛哦。
我们就是你们说的 那种兵强马壮的,然后天天逼着我们找厂家要程序,等会工艺要这么改一下,生产要那么搞一下,品质要捏么说一下,安全还要最后提一点,单一个厂里都十几种CPU,人就我一个,搞都搞四,最后领导来一句,看不出来你做了啥~~~~
准备辞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设备厂家还有一个顾虑,本来设备就已经验收合格收钱了事了,后面客户时不时来那么一出,改改参数,加加动作,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后患无穷啊。所以适时让客户自己找第三方折腾出问题了,后面自己再出马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

如果是大厂,有自己的机电工程部门,兵强马壮技术还可以那种,那随便折腾。不过到时候自己的机电部门也会头大的哦,生产部门时不时来那么几出奇葩的改机和调工艺,内卷起来,也是够呛哦。
我们就是你们说的 那种兵强马壮的,然后天天逼着我们找厂家要程序,等会工艺要这么改一下,生产要那么搞一下,品质要捏么说一下,安全还要最后提一点,单一个厂里都十几种CPU,人就我一个,搞都搞四,最后领导来一句,看不出来你做了啥~~~~
准备辞职了。

程序给不给一般在买设备之前写到合同里面就稳,过后的话,一般不会给,除非关系很好那种。

还有,改程序不是日常操作码

质量说,你给加个逻辑功能,干嘛干嘛的,生产说,你也加一个,然后产品部偶尔也回来说,客户云云,你给加个****呗。

之前公司就这样的,还好人多,我自己事少,没事就慢慢加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设备厂家还有一个顾虑,本来设备就已经验收合格收钱了事了,后面客户时不时来那么一出,改改参数,加加动作,这个口子一旦打开,后患无穷啊。所以适时让客户自己找第三方折腾出问题了,后面自己再出马就名正言顺师出有名了。

如果是大厂,有自己的机电工程部门,兵强马壮技术还可以那种,那随便折腾。不过到时候自己的机电部门也会头大的哦,生产部门时不时来那么几出奇葩的改机和调工艺,内卷起来,也是够呛哦。
我们就是你们说的 那种兵强马壮的,然后天天逼着我们找厂家要程序,等会工艺要这么改一下,生产要那么搞一下,品质要捏么说一下,安全还要最后提一点,单一个厂里都十几种CPU,人就我一个,搞都搞四,最后领导来一句,看不出来你做了啥~~~~
准备辞职了。

程序给不给一般在买设备之前写到合同里面就稳,过后的话,一般不会给,除非关系很好那种。

还有,改程序不是日常操作码

质量说,你给加个逻辑功能,干嘛干嘛的,生产说,你也加一个,然后产品部偶尔也回来说,客户云云,你给加个****呗。

之前公司就这样的,还好人多,我自己事少,没事就慢慢加呗
合同里面没有,现在就靠着死缠烂打找别人要,你说慢慢加,每个提出要求的都要求现在就能看到。我又不是神。做不了,选择不做。

网友G:
哈哈,写程序的都是苦逼的人!尤其现场问题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