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5):
如题三菱PLC D0-D10任何一个数大于0,就置位M0。笨办法是D0到D10,一个一个来作比较,那如果D0-D100,一个一个比较很麻烦,那还有简单的编程手法吗?

网友A:
如果是字加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字加起来

加起来不能判断,除非能确定其中的值不会出现负数。

网友C:
D0到D10可以一个一个写,D0到D100呢?用指针判断吧。

网友D:
如果你能确定没有负数,试试WSUM D0 D110 K100
标志位8020?≠M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还是FOR循环吧,如果只有D100〉0的话,要100个扫描周期后才动作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FOR循环不用周期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FOR循环不用周期吗?

For循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

网友G:
D0.F,D1.F...D10.F并联输出即可,常规思路循环判断,偷懒用排序指令最大值和0比较即可。

网友D:
你看看三菱是否有类似MAX指令,欧家这一条指令解决主要问题

网友H:
WSUM D0 D110 K100,小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H:
WSUM D0 D110 K100,小问题
没问题?
"三菱PLC D0-D10任何一个数大于0"
有小于有大于,合是小于咋整?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FOR循环不用周期吗?

For循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

For循环怎么做呀!请打佬科普一下,对C语言不太熟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FOR循环不用周期吗?

For循环在同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

For循环怎么做呀!请打佬科普一下,对C语言不太熟悉
梯形图里也有FOR指令,你查一下编程手册,有用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