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5):
最近在研究三菱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总是通讯不上 刚看了一个高手做的程序 plc bd板上还加了个终端电阻 想问下有必要加这个终端电阻吗?

查了vfd-m的说明书 端子定义也没有说要接终端电阻啊!

网友A:
三菱哪个型号的PLC,用的哪种通讯方式。

网友B:
实验状态下,可以不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研究三菱plc和台达变频器通讯的问题 总是通讯不上 刚看了一个高手做的程序 plc bd板上还加了个终端电阻 想问下有必要加这个终端电阻吗?

查了vfd-m的说明书 端子定义也没有说要接终端电阻啊!
自己做通信测试实验,终端电阻可以不加
不过你得说明一下三菱PLC型号,不同型号使用的指令不同。

网友D:
如果你的做试验,只有一个从站,随便你玩,但是如果你是两个以上的从站,这个终端电阻还是要的,不然根本不能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1N的PLC不支持2N的BD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视频解密密码是什么?

网友G:
三菱哪个型号的PLC,用的哪种通讯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