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机同步问题

楼主(2022-03-25):
有个项目要3台或者4台电机通过链条带一个负载,变频器要求用三菱的,我想了几种方案不知道哪种好一点,希望各位指点一二。
第一种,一台大变频器直接一拖多。
第二种,三台小电机用三台小变频控制,一台电机做主控制,其余电机通过PLC读取主电机转矩做转矩控制。
第三种,三台小电机用三台小变频控制,直接给三台小变频发送一样的指令控制启停。
第四种,通过其中一台电机加装编码器控制其他两台电机速度,这种没做过布置具体怎么编程。

网友A:
变频器同步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求不高,保证变频不报错,因为是都连接着链条,其中一台过快或过慢的话其中一台会过载,我感觉差不多就行。

楼主:
西门子变频大概是研究明白了,再去看看三菱变频器,
变频器实现负荷平衡的控制方法
在多机传动中,速度同步运行是最基本的控制方式,可以根据不同的耦合方式选择不同的负荷平衡方法。一般电动机轴耦合方式分为两种,一种为刚性耦合,另外一种为柔性耦合,根据不同的耦合方式,选择不同的控制方式。
所谓刚性耦合,即电动机轴之间通过万向节、传动辊、齿轮等硬连接方式进行耦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其中一个传动运行,另外一个或几个传动也将同时运行,多电机之间不能有速度误差。如果电动机轴刚性耦合,其主从控制遵循下列控制方式:
(1)主传动单元为速度控制;
(2)从传动单元跟随主传动单元的转矩给定。
所谓柔性耦合,即几个不同的电动机轴之间通过物料、皮带等软连接方式进行耦合。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其中一个传动进行运动,另外一个或几个传动也将被拖动,但也有可能打滑,多电机之间允许存在细微的速度误差。如果电动机轴柔性耦合,其主从控制遵循下列控制方式:
(1)主传动单元为速度控制;
(2) 从传动单元跟随主传动单元的速度给定。
负荷平衡,主从变频器采用的控制方式:
转矩耦合模式
(1)主装置为速度闭环,速度调节器使用PI调节器
(2)从装置为速度闭环,速度调节器使用P调节器
(3)将主装置速度调节器输出的积分量转矩给定作为从装置的附加转矩给定
(4)主装置和从装置分别使用各自的转矩预控
(5)主装置和从装置的速度给定值相同

速度饱和转矩限幅模式
(1)      主装置和从装置均为速度闭环,速度调节器使用PI调节器
(2)      将主装置速度调节器输出的转矩给定加上预控转矩作为从装置的转矩限幅
(3)      主装置和从装置分别使用各自的转矩预控
(4)      从装置的速度给定值为主装置速度给定值乘以偏差系数,使其速度环饱和
(5)      从装置速度环饱和后,其转矩给定值为转矩限幅值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了两遍,一头雾水
1、转矩耦合模式;需要一个速度调节器吗?

2、速度饱和转矩限幅模式:还是需要一个速度调节器

总结一下,购买厂家的调节器

网友C:
第一种最简单也是最常用
第二种复杂,对变频要求高,造价也高
第三种也简单,但对电机要求同型号同批次
第四种也有用到,但编码器也不便宜,对变频器相应速度要求高,实际上不用编程也可以

如果你选择的是同样的型号的变频器,支持脉冲输入的,直接脉冲控制也可以,基本上也可以同步

网友D:
3台或者4台电机同时启停,控制负载完全一样,可以考虑第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