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块无法下载

楼主(2022-03-25):
PLC 为315F
编程软件为STEP7 5.6 SP2
开始的时候是DB块481无法下载,而且只要一引用就会导致PLC停机,期间尝试过
1.在线把PLC中的DB删除,然后再下载,没有效果,依然死机
2.PLC断电重启,没有效果,依然死机
3.PLC整个项目下载,没有效果,依然死机
4,现在是没有所有引用到DB块导致死机的地方都删除了,除了这个DB4,因为是标准功能块,我不能不使用。有报警不过不死机

有哪位大侠知道怎么处理?再此先谢了!

网友A:
主要错误有2种:
1、DB不存在,请下载对应的DB。
2、访问地址越界,你需要仔细检查你的程序,避免访问不存在的DB或者DB地址。

还可以在OB121中编写程序来捕捉错误。

实际上你的HELP文件也给出了建议:

1、选择访问地址,使地址值完全在允许的地址范围内
2、检查你的用户程序。

网友B:
是没下载,还是下载了还出错?联机状态看到db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1.DB块肯定在的,我也能在线更改DB块里面的值
2.后来我把整个PLC程序都下载了,整个程序就输出一个这个DB块的地址,如DB4.DBX0.0,PLC直接停机

楼主:
会不会跟安全PLC有关系,不过我这个是普通程序里面使用的,DB块也是普通的DB块

楼主:
感觉是因为在SCL中用到了数组,SCL会用到地址寄存器。可能地址寄存器出错了。
在STL中有保存地址寄存器的方法
开始的时候
  L     DBNO
     T     #tDB_Stor
     L     DINO
     T     #tDI_Stor
     TAR1  #tAR1_Stor
     TAR2
     T     #tAR2_Stor

结束的时候
OPN   DB [#tDB_Stor]
     OPN   DI [#tDI_Stor]
     LAR1  #tAR1_Stor
     LAR2  #tAR2_Stor

SCL中有没有保存地址寄存器的方法?

楼主:
后来用OPN 指令打开DB4解决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有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下原理吗?

网友C:
带F的cpu,下载普通DB应该没事,下载安全DB块的时候会提示输入密码,密码不正确是禁止修改的,读取访问应该是没问题的,写访问或者使用变量表都是被限制的!
你先查看一下你所访问的DB块是不是安全DB,安全DB是黄色显示的!

楼主:
100%是普通的DB

楼主:
FC在INOUT引用,用FB 在INOUT引用是不是可以避免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