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5):
这款真空泵用变频器,启动后频率在两HZ摆动,不能正常运转,求厂家配件,或技术支持,有偿服务。微信18662141718

网友A:
找到手册看看就可以了,这么 小的变频,大不了直接换一个

网友B:
如果用外接电位器控制频率,频率显示可能有少许变化,但电机运转应该没问题,如果电机不能正常运行,可能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C:
今天刚修了一个3.7KW的,上电报HW。手册意思,CPU、EEPROM故障。。。总之,CPU板故障。

楼主:
有资源的请联系我,有偿服务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设置下参数

网友E:
回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2-05-12):
恢复出厂,就调不过来了,这个变频器很是奇怪,

楼主:
有配件资源的或者技术指导,有偿服务,请联系我1866214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