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5):
求欧姆龙小型PLC编程软件,要求XP系统可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欧姆龙小型PLC编程软件,要求XP系统可用的

https://pan.baidu.com/s/1oZrkJ2PEBipni5LktWqyUw

CX-ONE V4.3版本

如果你小型PLC为CP2E,你需要将CX-ONE升级到更高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