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6):
大家好,小弟是新手,对于通讯協议一点都不熟,见谅,想请教下QnA系列或A系列PLC采用485的modbus rtu通讯方法去读取/写入温控器的温度值是采用哪个指令呢?非常感谢

楼主:
难道是太简单沒人愿意答:(

网友A:
先找到仪表通讯协议,再用电脑调试助手试验通讯协议,高通后,再弄PLC部分.....
可能要利用电脑调试软件检测PLC 发出/接收的信息

楼主:
谢谢,试过电脑可读取温度,我不明白QnA PLC有什么指令是向仪表发出命令,Fx plc是Adprw指令?谢谢

网友B:
提供一个案例:

网友C:
用电脑调试助手试验通讯协议

网友D(2022-05-10):
网上很多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