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旧设备跳闸

楼主(2022-03-26):
公司有一台老旧的机加工设备(有冷却液系统),开机3分钟后总闸跳闸。现在把现场情况写出来,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故障:

这设备搬到新车间后就跳闸,是2月份的事,也是总闸跳,设备控制箱里的保护装置没有跳闸。

1,设备是机加工用的,三相电机有两个,总功率13KW,额定电流26安左右。2月份安装好之后,一开机3秒钟就跳闸,电工分析

可能是起动电流太大,而安装进入设备的开关是正泰的漏电保护断路器(NXBLE-63-4P-C32),后来换了一个正泰的漏电保护断

路器(NXBLE-63-4P-C63),可以开机了,正常使用了一个月。昨天,现场又说跳闸了,这次是开机5分钟后才跳。

这个是现在用的开关。

2,昨天去现场看了一下,用钳形表测三相电流,起动电流120安左右,起动正常运转后测三相电流分别:14.5A,14.4A,14.2A...,

开机5分钟左右,还是跳闸。

3,我怀疑是漏电所至的,用万用表测了三相输入点和地线之间的电阻,还是绝缘的,就不知道万用表测得准不准。没发现有问题,

又开机,又测三相电流,结果和上面一样。这次我测地线的电流,结果是0.05A(不知道正常不)。

4.现在处理办法是先把漏电保护断路器换掉,之前就有跳闸,换成正泰(DZ47-60 380V 50A 4P)的,这种D型的,电动机系统专用。

现场就是这种情况,希望道友们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现场也遇到过,装漏保就跳闸,装空开就没问题。分析可能还是有元件老化,漏电电流有产生。

网友B:
应该是漏电跳闸,需要检查控制线路及主回路的绝缘情况 把把设备整体接地,用普通塑壳断路器当总闸

网友C:
作为电工,要认识漏保,是漏电跳还是过流跳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吗?不用猜也不用量。
但我只能猜,因为我看不到,我猜是漏电。到时候你一路一路断开来试或者量绝缘(记得用摇表,在避免误伤设备的情况下),哪路接入有问题,就是那一路的问题。

网友D:
是呀,漏跳与过流跳完全不一样,重合过程都不一样

网友E:
用摇表,看下对地电阻.你懂的.

网友F:
以前也有过,C型的空开换D就可以了

网友G:
用三相D型断路器,用摇表摇测电机三相对地绝缘电阻,电阻要在0.5兆欧以上!

网友H:
漏电跳闸蓝色方钮会弹起

网友I:
电动机还是选用d系列的比较好。测量对地还是用500摇表,万用表有时不是万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蓝色按钮弹起了,应该是漏电。。我也想用摇表,但公司没有。看来只能慢慢排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没有摇表呢,我用万用表测在0.5兆以下,就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蓝色按钮弹起了,应该是漏电。。我也想用摇表,但公司没有。看来只能慢慢排除了

即使电机的绝缘电阻符合要求,也不能保证不漏电,因为交流电机漏电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电缆在供电时,能以空间辐射的形式漏电,电缆越长,漏电量越大。正因为如此,用作控制电机的漏电保护,通常采用50或100mA的规格,30mA的基本没戏。

网友K:
不排除机器的用电部分存在轻微漏电,你可以各个用电器分组测试

网友L:
既然已经发现是漏电导致的,你就对应排除。后继带了些什么具体的负载?剩余电流动作断路器常用的有30mA和300mA的,还有可调的,你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网友M:
一般都是漏电跳,这个你自己可以去排查,看一下启动那台设备或者那一路空开推上去运作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