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6):
按比例加压可以用空气比例电磁阀+气动液体增压泵,那么抽负压应该如何选择泵和控制机构。

网友A:
抽真空没有等速的说法,至于抽真空到什么程度,你要求的抽空时间这些因素去选真空泵,低噪音可以考虑水环,不怕噪音可以考虑旋片,对真空要求高的可以考虑多级泵组

楼主:
不关这个说法,升压有可以按照某个速率线性升压的,那么抽真空是否也可以按照某个速率进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关这个说法,升压有可以按照某个速率线性升压的,那么抽真空是否也可以按照某个速率进行?

不可能,刚开始工作,抽气效率相当高,基本可看作直线形变化,但接近真空时,就不按照以上的线性变化了,抽气效率自然就变慢,也就不是线性关系,最后就几乎不变化了。

网友A:
抽真空没有等速的说法,除非你把真空泵当作抽液机来用,这个用法在化工行业还是很常用的,比如,你的反应釜排料口和进料口是公用的,那个时候反应釜只是相当于一个存储罐的作用

网友C:
抽真空没有线性,根据腔体和真空泵整体性能不同,压强的变化速度和方式都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我下一个DIY项目就是密封空间抽真空,等我开始动手做了,再来反馈以及提出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