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6):
不要灯泡,最好有强吸力不用底座的小型不到10W的,谁有用过的推荐下。
项目都是几百套,装底座太麻烦了。

网友A:
能在将要求提详细点吗
比如供电,电池,直流,交流,USB

如何点亮,手动,自动,门开.....
如何熄灭,手动,自动,门关,延时自动....

网友B:
网上卖的LED灯就是采用强磁固定,难道磁力不够?

网友C:
灯板 后面带磁铁 220v或者24v供电 万能的淘宝很多的

网友D:
电柜内干嘛不用灯条?很轻的,双面胶就可以牢固固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AC220V,灯点亮与否通过限位开关控制,目前只是找灯麻烦。碍于空间限制,灯泡安装受限,整体超过70公分高度就会碍事。箱体制作时底座位置有偏差就麻烦了,所以才考虑吸顶式磁铁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柜内干嘛不用灯条?很轻的,双面胶就可以牢固固定
双面胶不行,时间长了老化容易掉。

网友E:
佛山LED吸顶光源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F:
led吸顶灯带磁块,可以直接吸上。以前还用过飞利浦的荧光灯,不过要装灯座。

网友A:
灯罩  不要很好找,需要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卖的LED灯就是采用强磁固定,难道磁力不够?

这种盘式的灯珠裸露主要担心验收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罩  不要很好找,需要不太好找
是的,我找了一个晚上的TB和JD。

网友A:
自己改装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柜内干嘛不用灯条?很轻的,双面胶就可以牢固固定
双面胶不行,时间长了老化容易掉。
灯条,然后做个亚克力小罩子,罩着,就不担心会掉下来的

网友H:
随便一搜就有啊?!

搜 硬灯条 更多

网友I:
我们配电柜内用长度60CM一体化LED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