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6):
触摸屏下载的时候出现这个提示..说明触摸屏内的runtime版本高于你现在电脑安装的软件的版本
这个时候如果是带U口的触摸屏
可以选择系统文件这个选项把工程下载到U盘里面
注:U盘必须是FAT32格式的   大小小于32GB
就可以把触摸屏里的runtime版本降下来

网友A:
直接线刷一下runtime也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咋操作啊?我就是没找到在线刷  才打的400.
他跟我说这么刷的

网友A:
是不是这样,好久没操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谢谢~~~这个比U盘方便多了

楼主(2023-02-10):
回复 网友A:
线刷好像只能升 不能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