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6):
一、现象
上电报HW,各按键无效。
查手册,HW为CPU故障,EEPROM故障,还有一个什么“偏移量”故障。
总之,是CPU总控板故障。
二、处理
1、CPU板故障,由于很少有资料,电路集成化高,数字电路多,不易芯片级维修,一般是直接换板子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至少可以换换EEPROM一试。
2、更换EEPROM
CPU板上找到一个8脚存储芯片,ATMLH740,但找不到此芯片资料。
吹下来后,印板上赫然有24C04字样!
那就直接用一个24C04代替吧!
代换后,上电试机,报警消失,参数可设。
按照用户实际控制要求,设置参数,OK!

楼主:
有一种说法,ATMLH系列EEPROM芯片的命名,与实际新型号的容量关系,只需看芯片丝印第二行,如,第二行为01,为24C01;第二行为02,为24C02。。。
也有另一种说法,找到一个ATMLH型号对照表,可供参考:https://wenku.baidu.com/view/d5bce0f6ba0d4a7302763a51.html
从此表来看,ATMLH740似乎应该对应93C46,不应该是24C04。

网友A:
我这有几块板子直流母线电压测量不准的,报LU和OU的都有,搞不好没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几块板子直流母线电压测量不准的,报LU和OU的都有,搞不好没图纸
直流母线电压检测,在电源驱动板,靠上位置,有几个绿色精密电阻,查查。
另外,电路图不难找到。

楼主:
补一个原ATMLH740芯片的图片:

网友B:
LG的HW故障好像癌症一样非常头痛,感谢楼主,开拓了一条思路。

网友C(2022-05-14):
LG的上电报警HW故障,我碰到过一次,风扇能转,换了之风扇就好了,他的风扇虽然是两线的,但是也带检测,由于客户要的比较急,没有好好研究,

网友C:
HW是这款LG的通病,我碰到过好几个,一开始盲修,修不好,有一次有个偶然的机会,单板上电未插风扇,发现也报警HW,然后就怀疑难道之前的是风扇坏了?找来未修好的板子,更换一只比原风扇电流小的,还真就这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