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7):
UnityPro_XL_V13.1打开一个项目出现下面问题:“警告: DTM 版本的兼容性导致的潜在问题: Advantys STB: 在对 DTM 兼容性进行
检查时发生错误(数据库中所保存的 DTM 的版本为 (11.0.0.0))。DTM在PC上:没有安装或没有版本信息的安装。”DTM硬件目录也
做了更新,没有用。模块型号是STB NIP2311,请那位大师给予指导

网友A:
如果你是13.1的unity  那你pc上带的应该是11.1.0.0啊...
像我这个提示的是项目里的是8.0   我PC里的是11.1.0
所以我这个能打开...
你打不开可能是因为你要打开的项目里的DTM版本比你电脑里的要高..
升级DTM固件..周一的时候打400问 ,跟他们要..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猜你这个工程可能是用v14  15  15.1做的..
所以DTM版本你咱们13.1的高

如果你不担心程序泄密的话..可以把程序发给我  我试试能不能打开...
286240744@qq.com
或者你看看你的advantys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B:
重装一下Advantys。施耐德PLC这个软件就是挺恶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