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上口短路造成烧毁-如何才能进行保护

楼主(2022-03-27):
永宏PLC电源上口,零线和火线搭接,造成PLC损坏

网友A:
是零线碰到另外一路的火线,AC380V进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零线碰到另外一路的火线,AC380V进去了吧?
是的,现在不知道如何增加保护,是PLC断路器上口

网友B:
保险丝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法了。

网友C:
为啥内部没保险管了?

网友A:
加变压器,变110V的,PLC也可以正常工作,真不小心输入380V的出来也只有220V;

网友D:
这个难度很大,PLC内部电源端有压敏电阻,你必须选用快熔,在压敏电阻热容范围内就熔断开电路,这种电压等级和速度的熔断器很贵,比一个50W380/220隔离变压器都贵。所以我设计系统时已经很久都不在使用系统提供的零线了,都用380/220V(最好是400/200V)隔离变压器来给PLC供电。

网友E:
买24VDC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24VDC供电的
这个投入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险丝应该是最便宜的方法了。
我的零火短路,零线接成火线了,需要什么样子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零线碰到另外一路的火线,AC380V进去了吧?
感谢您,我准备买一个变压器,380输入的,变压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内部没保险管了?
不清楚,永宏的PLC

网友F:
最好最可靠的就是用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内部没保险管了?
当然有保险了;

网友G:
能避免使用零线就避免使用。在数控机床上都使用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来供电,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烦恼。

网友H:
回复 楼主:
最好是买隔离型的。
另外建议买质量好一点的,否则变压器出了问题,PLC也会遭殃的。
其实个人觉得这只是很偶然的事情,没有必要加,广东人有句俗话,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内部没保险管了?
当然有保险了;
图片上没看到
楼主试试将压敏电阻剪掉后再供电看看能否工作。
或许换个同规格压敏电阻就好了

网友A:
压敏电阻上面那个黑的就是保险;

网友I:
电源板可以修 另外加压敏电阻 并在plc电源入口 平板电视电源板那种就行

网友J:
烧坏的那个买个二手货直接拆配件换电源板,省事,你要增加保护,直接在电源端并接一个压敏电阻,电源进线串个保险,很常规的操作

网友K:
plc电源我一般选24v的,交流的就用过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板可以修 另外加压敏电阻 并在plc电源入口 平板电视电源板那种就行
有型号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源板可以修 另外加压敏电阻 并在plc电源入口 平板电视电源板那种就行
有型号吗?
10k471 最大电压Ac300V dc380v

网友L:
引用 楼主:

永宏PLC电源上口,零线和火线搭接,造成PLC损坏

看上去就是压敏电阻炸了,换个就应该可以了,这个还是要安装相应大小的空断,电源短路了就立马断开了!
解决办法还是按标准接线,跳接啊,短接啊,这些都应该避免,多用一点短接端子排,将各个电源多分上几路,每一个器件都单独进线,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网友M:
这样应该不会烧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