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2-03-27):
接触plc不多,接近开关接到plc上,plc输入端接收低电平,开关信号线无动作时24v,会不会把plc弄坏了

网友A:
PLC输入输出都是与里面板子隔离的,一般是不会导致损坏的。

网友B:
不会,只要是24V电压就不会

网友C:
24V,是不会的

网友D:
这个还要看你接在那个端子上,最好对照一下资料
如果接到模拟量,某些高速计数就可能有损坏

网友E:
不会的里面是光耦 还有限流电阻的

网友F:
不会,你看看PLC的线路板的原理图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