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7):
各位大哥,我厂使用的霍尼韦尔PKS3.XX准备升级到PKS5.XX,我想咨询一下,是不是必须要停产才能完成?

网友A:
不停产谁敢担这风险。

网友B:
不停,你心里估计都没底

网友C:
如果只改变程序中的某个变量或都逻辑是可以不停机的。。升级不停机怕是不行的。。风险较大。。

网友D:
相当换操作系统,不重启能行?虽然没用过你这套

网友E:
一般乘装置检修时进行,可能组态都要重做,如果在装置停工前把能做的都重做了(组态全部完成),停工后,旧系统拆除,新系统安装,I/O接线,调试,如果系统不是很大(2-3个控制站),要1个月左右。当然还要看投入多少人,是否加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