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请教

楼主(2022-03-27):
三菱GS2107触摸屏如何实现当前不可操作的控件呈现灰色显示,属性设置里貌似只有隐藏功能。熟悉的大神给个方法!

网友A:
大佬你好!请问你有三菱HMI下载链接嘛,使用操作这些有吗?

网友B:
安全里面设置,安全等级或者ON/OFF状态启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请问你有三菱HMI下载链接嘛,使用操作这些有吗?
三菱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全里面设置,安全等级或者ON/OFF状态启用就可以了
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C(2022-05-12):
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D:
主要是不使用显示灰色的,这个估计要单独做个灰色的图标吧,这个按钮禁用时,显示这个灰色的,启用时显示正常的。但是这样做,按下或者不按下这个按钮,外观就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