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程序打不开,dtm无法被实例化

楼主(2022-03-28):
大佬:施耐德,主站的程序是可以打开的,从站的程序打不开,dtm无法被实例化.

网友A:
在UnityPro V7.0版本至 V13.0版本的菜单栏'工具'下面选择'DTM浏览器',在DTM浏览器窗口内'主机PC'处单击右键选择'DTM硬件目录',在DTM硬件目录窗口内点击'更新'。
在UnityPro V6.0(或更低版本)菜单栏'工具'下面选择'硬件目录',再选择'DTM目录'可点击'外部更新工具'按钮后再点击'Update'更新,更新完成后再点击'重新加载目录'。
这样试试?

网友B(2024-03-17):
M580 DTM 无法被实例化,因此必须关闭项目。请确定 M580 DTM 安装正确且保持最新状态,应用程序中使用的所有 DTM 都应如此。您也可以尝试打开与此 Control Expert 版本不兼容的应用程序,

网友B:
同样操作,无法更新DTM,请指导 一下,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同样操作,无法更新DTM,请指导 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