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8):
今天去面试电工,机修工作了,厂不大,几百人,所以职责没分那么清,下面是我回来列出的面试题,大概就是这样,虽然对于老师傅们来说这都是基本功,可对于我来说真的够呛,瑟瑟发抖,还得努力啊。

网友A:
面试结果怎么样啊?这厂要懂的挺多的,就是不知道工资怎么样?

网友B:
这工资得3k以上吧

网友C:
开关电源工作原理

网友D:
这工作技能值几K

楼主:
回复 网友D:
7K左右

网友E:
万能工。电工+机修

正反转简单,就是换相。

星三角也简单,Y和三角形切换。都是基础基础

NPN PNP与PLC接法,这个不难,原则是PLC的COM和输入点位之间产生24V电压,形成回路。

NPN/PNP转换(这个有相关器件中转<万能宝有售>,在一个系统里面,直接应该是不行的,比如一个光纤放大器,PLC是NPN系统,你找个PNP的来,除非加个继电器,不然不行的)

用手柄和变频器接电葫芦,这个没做过,应该不难。而且,市面上都是现成的遥控器套装。谁自己做啊,少见。

求电机,电流配线,变压器高低压侧电流,配线。这个有公式吧,算电流,然后根据电流,环境配线。

触电急救,救火这个看过,没做过

伺服简单理解操作问题排查,对于万能工来说,有点尴尬。。。

简述配电柜各个器件的功能。还好吧,特殊设备可能某些器件不知道

电机运转发热调整,描述原因与步骤。不难吧,日常问题。

综上所述,知识面比较多,但是都还好。7K工资不上夜班还好。上夜班就不要去了

在哪里?在我家附近,7天8小时没夜班,我可以去,上述问题都可以搞,程序也可以搞。

网友F:
面试题挺多啊,这是机电一体了

网友G:
最最正常的工厂维修电工的面试试题了,其实对电脑+编程这块要求不高,毕竟主要工作不是去设计和研发自动化生产设备。

这活我也干过,啥通排水管,啥拌泥水砂浆,贴瓷砖,洗水池,拉网线等等等等,后勤+生产,是跑不掉的主要看工作环境,领导的管理,还有收入还可以的话,确实可以干着来养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7K左右
哪里呀 我也去基本都会

网友H:
一般的电工应该做不到全会,都会的话可以当主管了。题是这么出,但考试都是60分就过。

网友I:
··我一个都不会

网友J:
面试遇到最多的就是画正反转,星角,偶尔会问个变频器,气路搭建,也没啥难度,有的比较变态还会考代数,英语,语文一些不搭边的,反正搞来搞去都是些基础,会一半基本就过了

网友K:
面试造火箭,工作拧螺丝。不过你这个面试题都是基本功。7K的工资可以了

网友L:
都是电工题,机修还的看实操技能,本人没怎么面试过,听朋友们遇到的有的是拿出本厂图纸,让当场解读,或假设一个故障情形,回答检查思路等等,有的领到ES前检查软件应用熟悉程度,有的还要做HR的逻辑推理、心理测试题。

网友M:
一、看工作范围,二、看工资水平,三、看工作技能要求、四看工作时间。

网友N:
感觉要是以文字描述,有一半搞不定,本人修过变频器,家电,会三菱1N PLC 简单编程,刚刚失业,看来难求职电工,有点难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