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

楼主(2022-03-28):
三菱PLC分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书上介绍之间的区别,有一个是有无“触点开关”的区别,这个“触点”是指的I/O触点吗

网友A:
大学什么专业?
继电器:有“触点开关”;
晶体管(泛指PNP,NPN普通3极管)、场效应管、晶闸管(这是港,台叫法,大陆叫可控硅):无“触点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分为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晶闸管输出,书上介绍之间的区别,有一个是有无“触点开关”的区别,这个“触点”是指的I/O触点吗
自己都说了是输出、输出、输出了,怎么还I/O呢?
我初中文化都知道什么是I,什么是O

网友C:
没有“哒哒”声的就是无触点开关

网友D:
触点触点,开关开关.
机械的就是了.
电子的就不是了.

网友E:
“触点”是指的输出触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学什么专业?
继电器:有“触点开关”;
晶体管(泛指PNP,NPN普通3极管)、场效应管、晶闸管(这是港,台叫法,大陆叫可控硅):无“触点开关”
其实,晶体管包含:PNP及NPN型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晶闸管)以及二极管(但是,这里说的晶体管输出不包含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大学什么专业?
继电器:有“触点开关”;
晶体管(泛指PNP,NPN普通3极管)、场效应管、晶闸管(这是港,台叫法,大陆叫可控硅):无“触点开关”
其实,晶体管包含:PNP及NPN型三极管、场效应管、可控硅(晶闸管)以及二极管(但是,这里说的晶体管输出不包含二极管)。
定义确如此。
但PNP及NPN型三极管应用太早,以至大家现在说晶体管基本默认是它俩(三极管也是)。

网友G(2023-12-20):
指示的硬件触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有“哒哒”声的就是无触点开关
这个最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