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8):
如题,信捷PLC和信捷触摸屏如何通过以太网接口通讯?TGMA63S-ET有RJ45接口,具有穿透功能。不知道如何使用,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信捷PLC,那么Modbus TCP协议就错不了

网友B:
触摸屏的以太网设备下直接选XD/XG系列PLC就可以了。

网友C:
看看手册,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D:
这些都是必备的课,感谢

网友E(2022-07-18):
HMI要选型带网口的

网友F(2022-09-29):
用网线,触摸屏编程软件设置连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