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斯托无杆气缸漏气如何维修?请教大神

楼主(2022-03-28):
完整型号如下图。据说已停产。手指的地方漏气。第一次见这种气缸。请教大神

楼主:
和这种类似
。网上说密封条老化。一米500多.维修包980多
。到底哪坏了,现在不敢拆,一拆漏的更厉害。谢谢

网友A:
只要有维修包,难度等级不高,国产也有,安装尺寸是否和你的一样就难说了,实际应用案例,比如横向切刀

网友B:
抹上肥皂水,那里漏就冒泡
能改丝杠还是改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抹上肥皂水,那里漏就冒泡
能改丝杠还是改了吧
谢谢。已知道哪里漏气,现在没维修包不敢拆。因为还在凑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抹上肥皂水,那里漏就冒泡
能改丝杠还是改了吧
谢谢。已知道哪里漏气,现在没维修包不敢拆。因为还在凑合用
西瓜视频APP 搜 费斯托无杠气缸维修 ,里面有个老外30分钟的视频

网友A:
SMC的你也可以看看,也算耐用,不过价格不便宜

网友D:
费斯托还好,有维修包卖。
不过费斯托气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