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9):
一直知道 PLC的扫描顺序是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
因此plc运行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时序问题..
比如时间继电器的输出点如果在时间继电器的上面..
就有可能不动作
在CFC里面这个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变成了优先级

那么如果是个全局变量  我在不同的pou里面都有调用这个变量.
是进入子程序的条件什么的..有时候 程序就会不按我想的顺序去执行..

在编程的时候要怎么提前去考虑这种问题?

网友A:
plc扫描时间都是毫秒级的 你确信你需要这么快的时间?另外想及时响应,可以用中断

网友B:
比如时间继电器的输出点如果在时间继电器的上面..
就有可能不动作

不是不动作,是你的设计断供了

解决问题也很简单,迟后一周再断供

网友C:
干这么久从来没有考滤过这个

网友D:
基本不会考虑这些,就算这个周期不动作,下个扫描周期就动作了,不差这几个毫秒

网友E:
就算调用子程序,也是在主程序里面调用的,还是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的,扫描到需要调用时就调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干这么久从来没有考滤过这个

你应该是没碰到,图中这个程序当时是用来记录这个输入点两次导通之间的时间,第一次写(图一)按正常逻辑,第一行计时,第二行传送,结果是传送的都是0,因为扫描到X0导通时,第一行这时T0断开,由于在第一行已经断开,T0复位,所以到了第二行时就为0了。

改成图二才正常

网友F:
个人认为,正因为有扫描周期,使得PLC程序得以更加灵活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断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在主main里面调整了调用顺序...效果好了一些..
但我在想A程序里面有B的启动条件..B里面也有A的启动条件这种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跟我表述的不是一个问题...楼下三菱的版主理解的了我问题.我想表述的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下个周期动作..而是不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主要是想  看看怎么去规避一些时序上引起的问题..
它既然是按照这个规则运行的...我也要按它的规则去编程才可以..
不然有些动作不响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在主main里面调整了调用顺序...效果好了一些..
但我在想A程序里面有B的启动条件..B里面也有A的启动条件这种怎么办

还是一样的,反正有个先后顺序的,你自己理顺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断供...
有没有贴出程序看看

版主的程序与你说的不一同

网友G:
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的,扫描到需要调用时就调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现象其中一个就是时间继电器的Q点的问题...挪到上面去就好用..放在下面就不好用
另一个逻辑关系的点也是把main程序里的两个子程序调用顺序颠倒一下 就好了..
断没断供这个我自己还是能判断的..如果一个信号接通不到100ms我就能给他断供了..我得多牛逼

楼主:
回复 网友G:
20多个子程序...互相里面有对方的启动条件...
理不顺就容易出差子..最蛋疼的他不是每次都发生.
而是小概率事件...给查找故障点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优化调用顺序..
然后在相关启动条件位置加定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接手了别人的程序...对框架不太了解还..
1511把内存写满了..我是服气的..
现在的解决方案是优化了一下在main里调用的顺序..
和在相关的启动条件前面加了时间继电器..
和运行条件中加了很多互锁..
效果还可以...没有出现时序错乱的问题.

我问这个主要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避免时序上的BUG

接手这个程序全是用梯形图写的...
我感觉用CASE语句写的话.应该能规避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现象其中一个就是时间继电器的Q点的问题...挪到上面去就好用..放在下面就不好用
另一个逻辑关系的点也是把main程序里的两个子程序调用顺序颠倒一下 就好了..
断没断供这个我自己还是能判断的..如果一个信号接通不到100ms我就能给他断供了..我得多牛逼
与100ms无关,是你的程序(时序)将它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