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9):
如题,做一个简单的数据看板,可查看每台设备一个月的产量和利用率数据报表和历史趋势,必须要购买数据库吗?

网友A:
数据库是必须的.
当然一般没有必要单独购买.因为组态软件就会自己带.windows系统大多数用的是sqlserver express这样的,免费的.
特殊情况,比如需要实时,大数据量的,需要买所谓的...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做的组态。常规组态软件都自带历史库。比如ifix(htc,新版本该功能删了,改用IH), 当然也可以购买高性能的历史库软件,但价格往往很贵(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C:
组态软件自带的就够用(数据量大就得增加工控机的存储),如果没有自带,网上下载个免费MYSQL,研究研究和组态软件连上就行了,别上来就买买买,或者想想办法去毛熊区网站找找,啥样的不都是免费的吗?
MYSQL有云服务器版的,前两天给我推送19块钱用一年,也可以考虑这种将数据存在云端,本地查询加载就行了。

网友D:
用labview,把数据保存在SQL和Access数据里面存一万年都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