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9):
问各位一下,搞plc怎么兼职啊,总觉得程序没有一次性写好,需要调试的过程中改。调试了就需要时间需要人,又会耽误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请假去搞

网友B:
接单就要考虑的事呀;

网友C:
提高技术水平,了解清楚对象的生产工艺,尽量最快搞定!

网友D:
蒲公英路由器+4G卡,第一次去现场的时候对好点位和硬件,安装网络,之后就不需要去现场了,直接远程修改程序和画面,最后竣工再去一次拆回设备

网友E:
一般下班后去现场或远程修改一下。

网友F:
既然有本职工作,就让给别人当本职工作.增加社会就业,提高服务质量,使我国制造业水平再上一台阶.要不然永远是这样价低质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蒲公英路由器+4G卡,第一次去现场的时候对好点位和硬件,安装网络,之后就不需要去现场了,直接远程修改程序和画面,最后竣工再去一次拆回设备

都兼职了,肯定成本低啊,你搞个这个,成本起码+1K多。

有些东西远程也不好搞,最好还是了解工艺,腾出时间,配合甲方一次调试OK

网友H:
兼职距离都不太远。

接单前聊透工艺,设备结构等。
力争一次程序基本过。
如何3-5次很正常,除非你弄过类似设备。

网友I:
如果没有模拟量的,全部开关量的,基本可以不用现场调试的,如果有模拟量需要同步运行的,跑两次现场是正常的,如果是用通讯控制的,现场在调试肯定免不了,毕竟现场的布线等因素都会有影响到运行的效果
这些都是基于你对设备比较熟悉的状况下的,如果你是新开发的非标设备,除非你在出厂前都运行良好才发外安装外,基本肯定要去一两次现场
举个例子,凹版印刷机就算同一个工厂的出品,不同时期都会有差异

网友J:
很少程序一次到位,都要修修改改,如果不想去现场,那就叫客户配电脑,远程改!好方便调试

网友K:
这个问题完全是个人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全力去干。
我之前是下班以后就去客户那里,了解情况,设计选型,然后让他去采购设备,自己回家作图,当天晚上4点就把图弄出来了,睡觉的时候一股寒流直下心脏,可能是太激动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没敢直接睡,休息了一会儿感觉舒服了才睡的,然后六点半起床去上班,下班再去客户那里指导接线并做程序,当天在客户那里住的,早晨去上班,下班再去开始调试,晚十一点多结束。又在客户那里住了一晚,早晨去上班,下午正常回家。
所以你知道怎么干私活了吗?所以钱没那么好挣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感觉身上的肉和骨头都分离了一样,浑身酥麻的感觉,尤其是脸上,感觉肉要掉下来一样。
加油吧小伙子,钱好挣也不好挣,看你的本事了。

网友L:
很难做到一次过,那怕熟悉工艺也很难,程序只有实际运行才知道有没有问题,每次审程序我都审很多遍才上机,但是还是无法避免要改

网友B:
近的话可以下班时间及周末去搞下,如果是外地,你又没空去就要慎重接单;

网友H:
年假+事假

网友M:
如果是逻辑问题,那就没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自己跑一趟修改,要是调试的问题,那就可以在程序里面先将需要改的值都写成可以修改的变量,直接在操作屏上改,这样就可以减少调试的次数了!

网友N:
老鸟接私活是挣钱,非老鸟接私活是锻炼。感觉你还没出师,至少要接个10单8单私活才能出师。

网友O: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完全是个人问题,一个是技术问题,一个就是你愿不愿意全力去干。
我之前是下班以后就去客户那里,了解情况,设计选型,然后让他去采购设备,自己回家作图,当天晚上4点就把图弄出来了,睡觉的时候一股寒流直下心脏,可能是太激动了,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没敢直接睡,休息了一会儿感觉舒服了才睡的,然后六点半起床去上班,下班再去客户那里指导接线并做程序,当天在客户那里住的,早晨去上班,下班再去开始调试,晚十一点多结束。又在客户那里住了一晚,早晨去上班,下午正常回家。
所以你知道怎么干私活了吗?所以钱没那么好挣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感觉身上的肉和骨头都分离了一样,浑身酥麻的感觉,尤其是脸上,感觉肉要掉下来一样。
加油吧小伙子,钱好挣也不好挣,看你的本事了。
你这说的一股寒流,让我胆战心惊,注意身体啊

网友P:
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网友J:
接私活,做兼职很累的!如果离得近,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Q:
我一般请假去搞,不过不会接太大的活,有没有车交通不方便,先问清楚你要真打算接这个活先去看看设备能不能接,接下来后了解工艺,构思一大大概框架,再请假去哪里搞,两三天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