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9):
EPro软件升级到V6.06.02后,在对宏指令编译时,显示;变数未初始化:a  ,软件没更新前不会有类似的提示。

问题是定义的 short a

          要怎么才算是初始化?

怎么才能让编译时的 注意提示消除了!

网友A:
short a=0
这样就可以
软件不知道哪里可以关掉,程序正确,不初始化也不影响,只是会提示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反正能用就没有管它了。

碰到过一次如果不初始化就通不过,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

楼主:
谢谢! 虽然没有编译通过,但不影响使用!就相当于个警告1

网友C:
这个警告可以关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