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然用着没问题

楼主(2022-03-29):
220的漏保,使用电源是380,使用一年了居然没事。试验按钮也起作用。怎么解释?

网友A:
宽电压设计

网友B:
只有脱扣线圈是220V的,瞬时通380V也没事。

网友C:
没漏过电

网友D:
漏保主要是零序电流互感器,这个跟电压是没什么关系的,脱扣线圈的电源有些是靠零序电流互感器感应出来的,有些估计是220-380通用的,其他就是外壳、线路的,这些耐压380肯定没问题。

网友E:
如果是宽电源就没问题,上次我买的脉冲继电器支持宽电源范围,我测试时候用110正常工作

楼主:
哦。原来如此。

网友F:
绝缘方面没问题。

网友G:
这个漏电断路器有三极的额定电压380V,内部电路可在380_50V之间工作。这个二极产品肯定直接用三极产品的电路,不会再去弄个22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