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ET辨别

楼主(2022-03-29):
新家伙,发现Y点有同时输出现象(Y36 Y36),本体是3GA-60MT的。奇怪,买到假货了吗?

网友A:
仅仅输入、输出的标号就不对,哪有2组相同的输入:0-7,应该是0-7、10-17,同样,输出的标号也不对。
以下是FX-80MR的照片,供参考:

网友B:
如果是,可以在线监控看看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是扩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是扩展
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这是32ET的,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线监控,是正常的,可实际上就有两个输出。刚换了个32ET,就好了。

网友C:
指示灯是二个同时亮/灭,还是外接负载同时接通/断开?
新机旧机?

网友D:
怀疑你买的是翻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新机,没接负载(将实际Y36 Y37线拆掉,且将公共端线拿掉),程序清空,在线,强制Y37,结果Y36 Y37灯都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怀疑是,前段时间FX2N-32ET缺货, 我怀疑我们采购买山寨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新机,没接负载(将实际Y36 Y37线拆掉,且将公共端线拿掉),程序清空,在线,强制Y37,结果Y36 Y37灯都亮了。
强制Y36,Y36/37也同时灯亮,监控时只有Y36亮?
可能是翻新/山寨/旧的(这好像是19年产品),或许出厂就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程序监控为OFF,实际指示灯却亮。

网友E:
那就是这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