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29):
<1> EtherCAT总线高性能小型PLC
<2> 支持自定义变量和FB/FC
<3> 最大支持8轴运动控制(含EtherCAT和本地脉冲),支持定位、插补和电子凸轮
<4> 支持4轴200KHz脉冲输出,4路200KHz高速输入
<5> 1路以太网支持ModBus TCP和Socket、1路CAN支持CANlink和CANopen,1路485支持ModBus和自由协议

还有谁,还有谁?

现在只支持LD,据说5月份左右会支持ST。

RS485(MODBUS RTU,外边仪表之类的OK了),CAN(这个估计用的不多),

本体4轴200K,4路高速输入(编码器),

网口(编程、modbus_TCP),USB口(编程),EtherCAT轴/IO模块

还有谁,还有谁?

更新下,支持EIP通讯了,还有谁?

楼主:
网口上载、下载程序基本上是秒下

网友A:
一声冷笑!

网友B:
支持国产是对的,说无敌就见笑了吧?带8轴就无敌了?
劣势还是有的:
EtherCAT不能与其它以太网协议并行运行在同一网络,必须专网;

网友C:
这个H5U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D:
稳定不?有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还是想做小白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支持国产是对的,说无敌就见笑了吧?带8轴就无敌了?
劣势还是有的:
EtherCAT不能与其它以太网协议并行运行在同一网络,必须专网;

那要能和profinet一样,在运用了PN协议后还能够同时走其它以太网协议就好

网友F:
之前用过H3U的,还不错。H5U的看上去真的不错,有工艺对像了,还有轴组,国产里面的算先进的了。

网友G:
主要看价格

网友H:
回复 网友D:
用的人太多了  新能源领域搜索下,大把案例   别跪久了站不起来了

网友I:
最大的问题是价格比日本某些品牌的还要高

网友J:
比哪个日本品牌高啊,最多可以控制32轴

网友E:
不知道最多能带多少个IO,另外有使用的朋友可以说下稳定吗

网友J:
目前汇川对标松下和台达,小型PLC H5U带轴能力和接口(以太网口ÐERCAT口&CAN&485)非常丰富,支持16个本地扩展 最大72个EtherCAT从站(包含伺服轴),支持FB/FC和自定义变量,轴控支持凸轮和插补,另外目前不支持ST(开发中),小型PLC的战斗机

网友K:
产品的口碑是靠自己打出来的。。不能光靠别人的支持,那样路是走不远的。

网友L:
如果本体能像三菱5U一样带模拟量就好了,加一路模拟量死贵

网友M:
用过一次H3U,在线写入只能修改一个程序块,如果改了两个以上程序块,就不支持在线写入了

网友N:
看看信捷XDH,再问问价格。

网友O:
汇川的小型PLC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尤其通讯方面,去年下半年用过汇川H3U,玩了一下CANopen总线,感觉还不错,比松下FP-XH性价比强多了,H5U比3U又更加强大了,有EtherCAT,软件也有局部标签与FB,感觉还不错,这段时间有项目用信捷XDH-30A16L系列的PLC,感觉也不错,就是软件不行,个人觉得汇川比信捷的好用功能强大一点,信捷的硬件感觉很不错,但是软件特别拉垮。软件感觉不是一个时代的!感觉特别无语。现在做项目我都会优先向客户推荐汇川-松下-信捷。用了这么多PLC,我感觉松下Pro7这个软件最好用了,功能强大,简单明了。这值得国产PLC好好学习的!

网友P:
个人说下,信捷的XDH和5U我都用过。

价格方面:XDH-60T4支持32轴的价格跟汇川的H5U 8轴的价格差不多。

硬件方面:信捷强,

软件方面:汇川强,信捷还是万年不变,用Ethercat写轴控累死人。有FB太方便了

通信方面:汇川强,信捷还要写程序,汇川设置一下就好了

说个笑话,有次用XDH-60T4写个项目,用的Ethercat带伺服,当时调试没问题,设备自动运行时把网线从电脑上拔掉,轴莫名其妙会停住,

我承认程序逻辑可能会有BUG,但是我插上网线后轴又能继续运行。最后没办法改程序加延时

网友Q(2022-09-01):
引用 网友A:
一声冷笑!
我又一声冷笑!就那破东西,除了表面光鲜,背地一堆八哥…

网友R(2022-12-13):
回复 网友E:
一共可以扩展16个模块  一个IO模块32点。

网友G:
准备入手这个型号了,先采购2台回来用用总线伺服。仓库有50多个松下的总线伺服

网友S(2023-02-05):
引用 网友B:
支持国产是对的,说无敌就见笑了吧?带8轴就无敌了?
劣势还是有的:
EtherCAT不能与其它以太网协议并行运行在同一网络,必须专网;
双网口可以解决

网友T:
回复 网友B:
这不是汇川的劣势,这是ethercat的特性。ethercat只是用了以太网的物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