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组态王中如何设置启动按钮的相关参数?

楼主(2022-03-29):
第一个图是欧姆龙触摸屏“系统启动”按钮的参数设置,动作类型“即时”是啥意思?要在组态王中实现这个功能,组态王的数据词典中应该如何设置?有请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数据词典没什么设置,就是按钮或者输入就行.

楼主:
试了一下触摸屏上的“系统停止”按钮,按下去的时候有个输出点会亮一两秒钟,之后自动熄灭。不知道触摸屏上的这个动作类型“即时”是啥意思。“系统启动”没办法试,因为缺少一些条件,无法启动。

网友B:
你这应该是NT630(1)屏,某空调系统,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触摸屏上的“系统停止”按钮,按下去的时候有个输出点会亮一两秒钟,之后自动熄灭。不知道触摸屏上的这个动作类型“即时”是啥意思。“系统启动”没办法试,因为缺少一些条件,无法启动。
即时-类似上升沿触发,是不是优先通知PLC不清楚。
你可以用类似“复位”属性按键做替代。
你再按“系统启动”没注意屏幕变化?
你应该有PLC的程序,结合着看就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屏是NT631C的。是一台溴化锂制冷机上的。PLC程序也有,是从PLC导出的,没有注释,还没研究过。

网友B:
你要用组态王替换它,有没有注释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