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 3KW 上电报F0001

楼主(2022-03-30):
各位老师好,学生接到10台420 3KW 变频器都是上电报F0001(过流) 初步确认用正常板替换不是主板误报,故障在驱动板上,但这板不是用光耦做电流检测的,不明白是怎样检测电流的上面有个H1746 也找不到这集成的资料,IGBT也换过,排除.在这向各位老师请教,望指明一二,谢谢.

楼主:
查了半天,所定故障位置.但故障好奇怪?

网友A:
主芯片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较器8脚只有5V ,4脚有-16V 换一较比器,电压上升到8V,也不正常,正常应该是正负16V的.相关电容,稳压都查过,没问题.无思路了

网友A:
没搞过!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这个电源

楼主:
那位老师能不能讲解一下,这个双16V的为什么带不起负载,只要把TL082拆了,或把光耦615A拆了,就会有16V。以上元件都测过,没问题

楼主:
4脚-16V都正常,只有+16V,只有+8V,10UF/35V钽电解两个互换过,结果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4脚-16V都正常,只有+16V,只有+8V,10UF/35V钽电解两个互换过,结果一样
如果确认是+16V电源故障(带载能力不够),而-16V正常,查+16V稳压二极管吧。最好用可信度高的办法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16V稳压管互换过,结果一样

网友A:
没见过实物啊,看图就那么几个东西!我觉得9楼说的对,你还是单独测试一下稳压管!这个可能性最大,看看工作电流,对比一下手册参数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位老师能不能讲解一下,这个双16V的为什么带不起负载,只要把TL082拆了,或把光耦615A拆了,就会有16V。以上元件都测过,没问题
光耦输入端的电容CAP,短路,也会出现此现象。
另外,与2只16V稳压管串联的2只限流电阻,再测一下。是不是有阻值增大?
+16V的滤波电容10uF,确认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V稳压管互换过,结果一样
严重怀疑CAP和10uF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只电容互换过结果也一样

楼主:
TL082边上的CAP电容的容量没有标,不清楚是多少,想全换了在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只电容互换过结果也一样
电容互换,不是最好的办法。。。万一2只电容容量都减小呢?
都减小,-16V也会出现带载能力不足。。。不一定。-16V如果负载轻的话,对-16V影响不会大。
用电容表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TL082边上的CAP电容的容量没有标,不清楚是多少,想全换了在试看。
直接测是否短路即可。
这个电容短路,在082输出高电平使光耦输入端发光管导通时,可以引起+16V电压拉低,伴随082发热或损坏,光耦发热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我重新够新的10UF电容换看

楼主:
正负电源,现在正常了,还是报F0001.故障还是在?看来是上个维修者把故障扩大了.现在继续查....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倒是说说电容问题还是稳压管问题,还是干脆哪里焊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082那个块有漏电,清理后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晕倒!你10台未必都这样?那还报的话就只剩下主芯片问题了!闲着也闲着,你买块回来换了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这机器修得少,不是很熟悉,所以要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TL082那个块有漏电,清理后好了
运放电路板漏电,导致+16V电压端带载能力下降?这得是多大的漏电?几百mA?
似乎有点不明不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排除法试的,所以只能出这个结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报F0001检这地方对不对得上?是不是报F0001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TL802,第七脚电压是多少正常?光耦615A至36是多少伏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F0001检这地方对不对得上?是不是报F0001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TL802,第七脚电压是多少正常?光耦615A至36是多少伏正常?
F0001,总的来说,是输出过电流报警,在确认非电机、电机线、机械等外部原因的情况下,如属误报,可以认定为变频器故障。具体是变频器哪一部分电路的故障,还要区别是上电报警,还是运行报警,才好进一步定位或缩小范围。总的可能原因有:1、IGBT问题;2、接插件(I/O板、CPU板等)接触不好或故障;3、电流检测电路(如你图示);4、驱动电路。
具体这个电路中的光耦,你可以用以下方法试验一下,报警是否是从这个光耦给出的F0001,方法如下:1、把光耦的输入端短路,模拟光耦截止,看报警状态?2、把光耦输出端短路,模拟光耦导通,看报警状态?
然后再讨论吧。

对出现+15V电源不能带载的问题的处理,到底是+16V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其负载的问题,抑或就是电路板有“漏电”的问题,也是不明不白的。很多问题,相互纠缠不清,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F0001检这地方对不对得上?是不是报F0001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TL802,第七脚电压是多少正常?光耦615A至36是多少伏正常?
F0001,总的来说,是输出过电流报警,在确认非电机、电机线、机械等外部原因的情况下,如属误报,可以认定为变频器故障。具体是变频器哪一部分电路的故障,还要区别是上电报警,还是运行报警,才好进一步定位或缩小范围。总的可能原因有:1、IGBT问题;2、接插件(I/O板、CPU板等)接触不好;3、电流检测电路(如你图示);4、驱动电路。
具体这个电路中的光耦,你可以用以下方法试验一下,报警是否是从这个光耦给出的F0001,方法如下:1、把光耦的输入端短路,模拟光耦截止,看报警状态?2、把光耦输出端短路,模拟光耦导通,看报警状态?
然后再讨论吧。

对出现+15V电源不能带载的问题的处理,到底是+16V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其负载的问题,抑或就是电路板有“漏电”的问题,也是不明不白的。很多问题,相互纠缠不清,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你的电流检测电路,取样点是+DC与P1之间,应该是直流母线电流。直流母线电流,当然也能反映出输出电流的大小(如果三相输出平衡的话)。
具体光耦输出端,在正常运行和过电流报警时,电位是如何变化的,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定性分析:
1、母线电流增加>P1电位降低>第一级082点1脚输出电位升高>第二级082的7脚输出电位降低>光耦输入导通>光耦输出电位降低为0.X V(取决于光耦的C-E管压降,可以认为是数字电路的“0”)>CPU。即:一旦母线过电流,光耦输出0电位,报警F0001。
2、母线电流正常,光耦输出截止,输出电位为光耦电源电压H3V3(应该是+5V吧)。即,正常运行,光耦输出+5V。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在按你的思路分析,检查,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叫高边电流电阻采样把,我觉得应该是观察光耦输出波形,软件计算,H3V3应该是3.3v,同时给主芯片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F0001检这地方对不对得上?是不是报F0001还有别的地方有问题?TL802,第七脚电压是多少正常?光耦615A至36是多少伏正常?
F0001,总的来说,是输出过电流报警,在确认非电机、电机线、机械等外部原因的情况下,如属误报,可以认定为变频器故障。具体是变频器哪一部分电路的故障,还要区别是上电报警,还是运行报警,才好进一步定位或缩小范围。总的可能原因有:1、IGBT问题;2、接插件(I/O板、CPU板等)接触不好;3、电流检测电路(如你图示);4、驱动电路。
具体这个电路中的光耦,你可以用以下方法试验一下,报警是否是从这个光耦给出的F0001,方法如下:1、把光耦的输入端短路,模拟光耦截止,看报警状态?2、把光耦输出端短路,模拟光耦导通,看报警状态?
然后再讨论吧。

对出现+15V电源不能带载的问题的处理,到底是+16V电源本身的问题,还是其负载的问题,抑或就是电路板有“漏电”的问题,也是不明不白的。很多问题,相互纠缠不清,没有找到根本原因。

你的电流检测电路,取样点是+DC与P1之间,应该是直流母线电流。直流母线电流,当然也能反映出输出电流的大小(如果三相输出平衡的话)。
具体光耦输出端,在正常运行和过电流报警时,电位是如何变化的,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定性分析:
1、母线电流增加>P1电位降低>第一级082点1脚输出电位升高>第二级082的7脚输出电位降低>光耦输入导通>光耦输出电位降低为0.X V(取决于光耦的C-E管压降,可以认为是数字电路的“0”)>CPU。即:一旦母线过电流,光耦输出0电位,报警F0001。
2、母线电流正常,光耦输出截止,输出电位为光耦电源电压H3V3(应该是+5V吧)。即,正常运行,光耦输出+5V。
简单算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高边电流电阻采样把,我觉得应该是观察光耦输出波形,软件计算,H3V3应该是3.3v,同时给主芯片电源!
1、H3V3电源,具体是多少,不清楚,总之,是送给CP U的,应该与CPU高、低电平定义一致。所以,3.3V也是可能的。
2、注意后级082是门限反相器(门限开关),不是线性放大器,应该不是给光耦输出波形以用于检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高边电流电阻采样把,我觉得应该是观察光耦输出波形,软件计算,H3V3应该是3.3v,同时给主芯片电源!
1、H3V3电源,具体是多少,不清楚,总之,是送给CP U的,应该与CPU高、低电平定义一致。所以,3.3V也是可能的。
2、注意后级082是门限反相器(门限开关),不是线性放大器,应该不是给光耦输出波形以用于检测。

关于2,运放接法为无负反馈、5脚同相输入端电位固定(门限0.44V)、6脚反相输入的“门限开关”应用方式,当6脚反相输入电位高于0.44V时,7脚输出低电位-15V,光耦输入端导通(导通电流大约6mA),输出低电位(与CPU高低电平定义一致);当6脚反相输入电位小于0.44V时,7脚输出高电位+15V,光耦输入端截止,输出高电位(同上)。

网友A: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也没看懂!资料上说,不是所有的观测时间都能作为有效值,母线电流不是总等于相电流!

网友A:
还是描述不准确,我是想搞懂母线瞬间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不过我也没看懂!资料上说,不是所有的观测时间都能作为有效值,母线电流不是总等于相电流!
母线电流,不一定等于相电流。。。这是肯定的。
但是同样肯定的是,母线电流正比于相电流,这就足够用于通过对母线电流的检测,来间接相电流检测了。

楼主的这个420报F0001,到底是哪里报出来的,仅凭楼主的描述,是不明白的,需要做几个质疑、求证。这里仅仅是对以上的电路图本身进行的讨论。。。。需要做几个实验,进一步求证、缩小故障范围。。。提供一些方法和思路而已。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绝对不是!不过我现在反驳不了你,我看完整明白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描述不准确,我是想搞懂母线瞬间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
如果三相平衡的话,肯定母线电流与相电流有确定的定量关系。对于这款变频器来说,到底是不是通过检测母线电流来检测相电流,因为没有见到完整的电路图,而且楼主求助F0001报警,是过电流报警,又提供了一个母线电流检测电路,所以,只好就电路图讨论了。
其实,F0001到底是不是这个电路报出来的,也是不确定的。F0001报警比较复杂,过电流只是一个内容,还有其他可能。

网友B:
不同的变频器,报过电流的具体分类都不同,大概是取决于成本、功率大小、设计风格等因素。有的是检测输出相电流,有的是检测母线电流,有的还分开同时检测母线、相,还有的,甚至用运行中的IGBT的C-E管压降来间接的表达“过电流”。相应的,电路取样、电路形式,软件。。。都不同。粗略判断,也可以从变频器手册的报警类型、代码中略知一二。当然,如能结合完整的电路图,就更全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描述不准确,我是想搞懂母线瞬间电流与相电流的关系
其实,F0001,也没有人说是相电流过电流,手册中只是说可能有“过电流”。也许就是指母线电流“过电流”呢!管他相电流干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叫高边电流电阻采样把,我觉得应该是观察光耦输出波形,软件计算,H3V3应该是3.3v,同时给主芯片电源!
另外,取样选自母线直流电流,应该不存在取波头来检测的机制。。。。如果取样是交流或未经滤波的整流,还有一定可能性,特别是一些日系变频器,而且大多数是用于检测缺相。

楼主:
为了证实是否是TL082电路故障,报出F0001.今天拿来一台正常机测量如下: TL082 1脚.6脚为0V.7脚16V TT0V为参考点测量.光耦615A 1脚2脚高电平.3脚4脚为3.6V 当3脚4脚为低电平时报F0001.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机器是不是还有2路IGBT内置电流传感器出来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IGBT 22NAC12IT42,查不到资料,只能大概知道部分引脚功能,所以要深入了解电路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证实是否是TL082电路故障,报出F0001.今天拿来一台正常机测量如下: TL082 1脚.6脚为0V.7脚16V TT0V为参考点测量.光耦615A 1脚2脚高电平.3脚4脚为3.6V 当3脚4脚为低电平时报F0001.
对了,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证实是否是TL082电路故障,报出F0001.今天拿来一台正常机测量如下: TL082 1脚.6脚为0V.7脚16V TT0V为参考点测量.光耦615A 1脚2脚高电平.3脚4脚为3.6V 当3脚4脚为低电平时报F0001.
对了,正常。
你正在维修的机器,做了实验没有?是不是光耦报出的F0001?
对照正常的变频器过电流检测电路,不难查出故障变频器的相应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IGBT 22NAC12IT42,查不到资料,只能大概知道部分引脚功能,所以要深入了解电路才知道。
这个不是你的帖子么????你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么?????2016年你自己发的求助,自己找到了资料。。。。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4924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资料不全,没有标有引脚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不全,没有标有引脚号。
有一个内部电路图,足可以回答43楼的问题了嘛!

网友B:
就楼主的图片看,这个变频器似乎只有母线电流采样电阻R714(0.005欧姆),没有找到UVW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能找到一个MM420的相应电路图,可能更方便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型号的确只有一个检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型号的确只有一个检测电路
关于西门子MM440报F0001和F0022,都是关于过电流报警,但它们的本质差别是什么?
最近有一些新的认识。有时间专开一个帖子讨论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支持

网友C:
    这个也是电流检测的吧

网友A:
应该是哦,这样就说得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是电流检测的吧
MM420-2.2KW的IGBT是30NAC?内含输出电流互感器?也没有找到资料。
过去修过一个西威变频器,所用IGBT是内含输出电流互感器的: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8918

需要楼主确认,MM420-3KW,IGBT型号,IGBT资料,特别是IGBT是否内含输出电流互感器?提供的母线电流检测电路,是否一定是你修的MM420-3KW的电路?是否还存在一个输出电流检测的放大处理运放电路?
有哪位能提供一个MM420-3KW的电路图,一切疑问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模块很贵的.都是进口的

楼主:
故障排除.主板上的24C32里的程序为什么重新刷后主板不工作了.剩下一台正常机拆里面的主板24C32考出程序后,装回也不工作了,怪事!那们朋友有6SE6420-2UD23-0BA1 3KW 主板程序能不能给一份谢谢.

网友D:
这么多大师搬出这么多高深大道理,我本笑而不答,哪敢乱说话。只知道西门子420~440凡是通过排针连接的小功率机型使用时间长了、或者环境不好、或者振动大了,都容易跳F001。再加上维修时频繁插拔过渡连接板和主板(试机测量时主板歪斜安装更加速连接器母座内簧片疲劳)
洗版水清洗过渡连接板排针,和主板上的排母座,用尖头镊子将母座内的簧片口压缩一下使其能紧密接触。基本都能解决。弄好后再不要频繁插拔主板,否则很快连接器又会接触不好。
最后说一句,垃圾西门子,垃圾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西门子变频器确实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