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30):
现在工厂自用的一台达B系列15KW变频器运行中突然停机乱码。断电后上电键盘全亮,按键无效!拆下检修10V,24V,5V供电都正常。换主板后能运行。
目前确定主板故障! 哪位大佬能提供原理图!拜求!!!!

网友A:
台达VF-B F系列变频器通病 只要是乱码 你用手摸主芯片CPU温度烫手 不用说芯片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温度正常

网友A:
检查芯片供电电压 复位电压 晶振测量或者代换一下试试 如果都没有问题 芯片多数坏了

网友B:
<变频器电路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 咸庆信著 一书中有台达全图,可以参考。
如果从网上搜寻此图,大概不会有。
因为测绘主板图占用时间与精力太多。

网友C(2022-11-19):
查查有个3771的芯片看看!!!第八脚 高电平!第一脚 大于1.5v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