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传感器(比如光电开关)其输出有PNP,NPN之分, 这两者有没有哪个更好的说法 ?
还是就是一样的 ?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两种哪个更常用?或者说哪个用量更大  ?

因为可能要开发一些传感器,其输出方式正在考虑之中。

网友A:
NPN最常用
最好两种方式都支持,可以随便切换

网友B:
我看到的NPN居多,不过我用PNP,习惯了

网友C:
既然开发产品,你就做成NPN/PNP都能用的,成本能增加几个?但市场选择简单。

网友D:
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的说法,只是亚洲的用的NPN多,欧美的用的PNP多而已;

网友E:
传感器(比如光电开关)其输出有PNP,NPN之分, 这两者有没有哪个更好的说法 ?
还是就是一样的 ?

没有什么哪个更好的说法,好像国内家用电220,其他有些国家是110.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两种哪个更常用?或者说哪个用量更大  ?

在国内以及亚洲地区都习惯用NPN,欧州习惯用PNP

因为可能要开发一些传感器,其输出方式正在考虑之中。

这个我有点想不通,你这是开发传感器,现在还在考虑什么输出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E:
类似光电开关

网友F:
两线解忧愁~~

但是很多传感器没办法做成2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