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空载输出电压不平衡呢,是逆变模块性能不良吗

楼主(2022-03-30):
(无正文)

楼主:
v相与u相三百多伏,v相与w相四百多伏。电压不太平衡呀,怎么回

楼主:
检查v相对p+210v,对p-280多伏。怎么回事,是驱动的事还是igbt的事

楼主:
经过检查,是igbt下桥控制负极与p-不通导致的,可是控制负极不是在igbt里面连在一起的吗,我在外面连了一根线发现正常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6路有一路不能导致的

网友B:
班线有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