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30):
各位,我在Wincc flexible SMART中制作一个3位状态转换开关,使用按钮控件,图形列表分别为3张不同角度的转换开关图片,链接PLC变量为VW0,事件选择为:单击--》INCREASE VALUE,(每次点击,变量加1),按下开关状态分别转换为0,1,2,模拟后可以动作,直至加到4时不动了。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每次点击转换开关,图片切换一共就三个状态,无论点击多少次还是在3个状态里面循环,如下图所示,这样该如何实现吗?感谢各位的解答!!

第一次点击:
第二次点击:
第三次点击:
第四次点击和第一次的状态一样。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图形列表,三个状态在图形列表里面转换;
做一个位开关,单击set、释放rest
程序里面,做一个点,上升沿VW0加一,大于三置零

网友B:
vw0模3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刚刚接触这方面不太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刚刚接触这方面不太懂
就是取3的余数,就只能0,1,2循环.

网友C:
第四次点击和第一次的状态一样?
等着返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