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PLC晶体管输出,公共端接交流电没烧?(20220331)

楼主(2022-03-31):
三菱PLC晶体管输出 ,输出公共端接交流电没烧坏,为什么?还有输入端,公共端接OV是源型,感应器为什么用NPN?不是要接PNP才有回路吗?

网友A:
你用的这款输入电源是内置的,COM本身就是0V,只需要输入端与COM连接就有信号,所以是NPN没错;

网友B:
三菱PLC晶体管输出 ,输出公共端接交流电没烧坏,为什么?
图纸上写着24MR,是继电器输出型.
还有输入端,公共端接OV是源型,感应器为什么用NPN?不是要接PNP才有回路吗?
你理解的公共端在三菱是用S/S来表示的,这个COM只是内部电源输出的一个0V而已,真正的公共端并没有引出来,是接在内部的电源24V上了。
如果有S/S这个端子的,才是把公共端引出来的。

网友C:
地线-0v-N接在一起很常见--等电位,在现场检测也很方便,用自动识别的万用表,一端搭外壳或地,另一端检测,结果一目了然
但你这个就不用改成等电位喽,要改动的太多,比如隔离变压器出端保险

网友D:
输入电源是内置的,COM本身就是0V,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款输入电源是内置的,COM本身就是0V,只需要输入端与COM连接就有信号,所以是NPN没错;
npn光电开关,串接在急停上,三线的,只接蓝和黑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款输入电源是内置的,COM本身就是0V,只需要输入端与COM连接就有信号,所以是NPN没错;
npn光电开关,串接在急停上,三线的,只接蓝和黑可行吗?
3线的你不接电源你觉得能工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这款输入电源是内置的,COM本身就是0V,只需要输入端与COM连接就有信号,所以是NPN没错;
npn光电开关,串接在急停上,三线的,只接蓝和黑可行吗?
3线的你不接电源你觉得能工作吗?
串在24v急停开关上,经实验论证,确实可行。只是黑蓝有顺序,接反了,就不行了。

网友A:
棕色的+24V电源线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