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的接线端口问题

楼主(2022-03-31):
问下各位大神这是施耐德的变频器,我知道r1ar1br1c是一组继电器,但是有什么用处呢?外部自己加个中间继电器不香吗?这里接常开一般是控制什么呢?下方的com和li1是正转的信号控制吧,上方是电位器控制,有点迷茫,求指点谢谢

网友A:
我知道r1ar1br1c是一组继电器,但是有什么用处呢?
可以输出一些信号,比如变频器有故障了,给出一个信号。
外部自己加个中间继电器不香吗?
变频器设计有了直接使用岂不是不更香。
这里接常开一般是控制什么呢?
可以给信号PLC,也可以接个报警灯。

网友B:
r1ar1br1c里面本来就是个继电器,另外再接一个继电器就太臭了

网友C:
一个继电器输出,功能可以通过参数设定,比如故障报警、频率到达等;

网友D:
他这一组继电器是神仙继电器,会天罡三十六变呢?你的一组继电器有这个本事?至于怎么用怎么变,自己去看秘籍吧,太多了说不清。

网友E:
我建议你最好加继电器。如果使用他的R12点直接带接触器,它那个点有烧毁的几率。我们这已经发生很多次了,现在都改成带继电器,然后再带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你最好加继电器。如果使用他的R12点直接带接触器,它那个点有烧毁的几率。我们这已经发生很多次了,现在都改成带继电器,然后再带接触器。
看接什么样的信号,报警信号或运行信号就没必要加继电器。

网友G:
常开常闭,可 以反馈给PLC用

网友H:
就一输出继电器,能有多复杂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建议你最好加继电器。如果使用他的R12点直接带接触器,它那个点有烧毁的几率。我们这已经发生很多次了,现在都改成带继电器,然后再带接触器。
看接什么样的信号,报警信号或运行信号就没必要加继电器。
是的。带接触器就要考虑考虑了。

网友I:
下方的com和li1是正转的信号控制吧

这个com和li1接,要控制正转,需要在参数里面设置一下
请参考如下图片

网友J:
这个继电器蛮实用的

网友K:
厂家都是节约成本,能增加成本加上说明很有用,只是你用不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