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3-31):
设置工艺轴时,最大速度时100mm/s,实际我触摸屏上输入了70,结果报错,设置值大于最大值,没有明白。

网友A(2022-05-03):
你在工艺轴里面监控下数据看下,有可能这个最大转速100.0并没有写进去,,还是之前的。
有时候需要重新下载一下

网友B(2023-12-20):
完全编译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