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的CP340模块

楼主(2022-03-31):
我公司一台设备的PLC损坏了,现在要更换CPU模块,原模块型号为CPU314,但手上现在没有这个型号的CPU,只有一块313C-2DP的模块,所以要改硬件组态,这个PLC是没有密码的,所以我有PLC的程序,但原硬件组态里有一个CP340的串口通讯模块,而我的电脑里没有安装CP340的软件包,请问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改了硬件组态,CP340的通讯会正常吗?

网友A:
setup_ptp_v5114下载地址:
https://kathen.lanzouj.com/iYv2M02dw3of
还是建议装好ptp驱动再下载,先记录一下CP340的参数设置,以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_ptp_v5114下载地址:
https://kathen.lanzouj.com/iYv2M02dw3of
还是建议装好ptp驱动再下载,先记录一下CP340的参数设置,以免有问题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