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PTP软件包

楼主(2022-03-31):
请问在安装西门子PTP软件包时出现如下图的提示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可能step7运行了.

网友B:
打开灰色按钮工具,勾选最上面2个,然后再安装PTP软件包,安装过程中即可看到“Ignore”变成可操作按钮,直接点击“Ignore”,进行下一步安装即可

网友B:
灰色按钮工具勾选如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step7运行了.
谢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色按钮工具勾选如图所示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