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

楼主(2022-03-31):
求教各位大佬,我想编一段程序区分外部PLC传过来的一个字,这个字是实时传的位置,我需要先到这个字完成第一步,然后去别处完成第二步,完成第二步之后再按照这个字执行第一步循环,如果这个字所显示的位置没变,步骤停止,我怎么判断这个字和上一个字是不是一样?

网友A:
先记录上次值,比较后,记录值等于新值,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没有例程借鉴一下,怎么算新值

网友B:
建一个临时变量存储一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例程借鉴一下,怎么算新值
新值是你实时传的位置.
例程你会看不懂.你把你的程序发来,大家给你改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是执行了另一步后再看新值,循环,我搞不清读第一步的值和第二步的值怎么区分,哪个为新

网友C:
没弄明白你逻辑是什么?把值临时存起来然后比较不行吗?

网友D:
感觉是2套设备做配合啊,你这个文字表达感觉没看懂

你逻辑按你文字表达写就好了呀

网友E(2023-12-20):
还是存储上次传输内容,做比较简单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