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今天遇到一个星三角的问题(20220401)

楼主(2022-04-01):
早上工人刚打开55kw的泵,星形运行正常,切换到三角形就发生严重短路。维修工过去脱开电机6根线,再试,同样发生严重短路。断开主电路,三个接触器逻辑动作正常。检查过接触器,正常脱开,没有粘黏情况,各位大神,知道还有哪里会出现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接触器的问题,两个主触头有时间竞争关系,你可以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角接的接触器试试

网友B:
先说是使用中的设备还是调试中的设备
前者没动过电路--换接触器
查线---你只是脱开电机六线,从柜子出线端,甚至从接触器处拆掉电机线看看是否依旧。
后者---晒出图看看,怀疑没用时间继电器切换星角,用了就加大切换时间

网友C:
直接换新试试,这个炸了很吓人。。

网友D:
你看看这个星角接触器,有互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接触器的问题,两个主触头有时间竞争关系,你可以加个时间继电器延时角接的接触器试试
确实,遇到过

网友F:
接触器的相间短路万用表测量不出来的,换新接触器吧,我以前也遇到过,是富士的接触器,总闸都跳了

网友G:
很简单的啊,切换到三角形就短路,那就脱开主电源输入,用万用表测量主电路三根火线,是哪里短路?一截一截的去查啊,从主接触器查到角型接触器,不就是6个触点三根线的事么?

网友B:
你们是不是用的类似这样的星角转换电路?
它很坑,命运交给了器件。
改进,或硬件互锁,或用专用星角定时器,或用二个定时器

网友H:
从图片看,1、接触器触点打火严重,怀疑相间绝缘不足了,万用表量不出来;2、辅助触头处线路检查,下端线头好像没有压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机械互锁,这个接触器不带辅助触头

楼主:
带上主电路,脱开负载,星三切换时严重短路。 断开主电路,星三切换正常

网友I:
等待楼主结果如何?

网友J:
把图片里的接触器拆开,检查一下触点就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机械互锁,这个接触器不带辅助触头
这样不行的,肯定要加互锁
你有没有拍短路的视频?我想看看

网友K:
脱开星形时的电弧和进入三角时的电弧短路了。应该没有互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上主电路,脱开负载,星三切换时严重短路。 断开主电路,星三切换正常
查线路

网友L:
去现场线路拆除还跳不?

网友M:
回复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稍微价格延时就好了

网友N:
把电机脱开,查查。一定在接触器上互锁。

网友O:
引用 楼主:
早上工人刚打开55kw的泵,星形运行正常,切换到三角形就发生严重短路。维修工过去脱开电机6根线,再试,同样发生严重短路。断开主电路,三个接触器逻辑动作正常。检查过接触器,正常脱开,没有粘黏情况,各位大神,知道还有哪里会出现问题?

把三个接触器全部换了呗,搞来搞去的,麻烦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不是用的类似这样的星角转换电路?
它很坑,命运交给了器件。

改进,或硬件互锁,或用专用星角定时器,或用二个定时器
这个电路图会出现触点竞争

网友B:
回复 网友P:
楼主11楼的信息表明触点竞争可能先放一边

网友Q: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路图会出现触点竞争

不会吧,你有没有看错?

KM2和KM3都已经做了机械(触点)联锁了,怎么还会出现触点竞争呢?

网友R:
引用 网友B:

你们是不是用的类似这样的星角转换电路?
它很坑,命运交给了器件。

改进,或硬件互锁,或用专用星角定时器,或用二个定时器
这个电路没问题啊,一直在用

网友S:
接触器问题,这么大电机现在都用变频启动了。还用星角

网友B:
回复 网友R:
没遇到可以说没问题,但不代表没有隐患。
当你遇到类似楼主的问题,又找不出原因(楼主后来的说明,就要先排查线路了),你试试用专用星角转换定时器,或再加个定时器改变电路形式。
机械互锁也可以。这个是电路互锁。

或者你抽空找个星角转换定时器看看其工作原理。

网友T:
引用 楼主:
带上主电路,脱开负载,星三切换时严重短路。 断开主电路,星三切换正常
这样的话明显先是线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P:
回复 网友Q: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7982看这个帖子,我以前做过试验,
KM2(三角)得电时,KM2常闭先断开,时间继电器也会同时失电,触点断开,所以KM2线圈也会失电,这时KM2常开触点还来不及闭合就复位了。
估计要选特定的元器件,否则这个电路图行不通。

网友Q:
引用 网友P: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7982看这个帖子,我以前做过试验,
KM2(三角)得电时,KM2常闭先断开,时间继电器也会同时失电,触点断开,所以KM2线圈也会失电,这时KM2常开触点还来不及闭合就复位了。
估计要选特定的元器件,否则这个电路图行不通。

这里(8楼)提供的电路图中,不存在你所说的情况。

理由是当KT时间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先断开KM3接触器回路,同时启动(闭合)KM2回路,当KM2回路中的KM3常闭触点闭合后,KM2吸引线圈得电吸合并自锁,此时时间继电器KT因KM2的常闭触点断开才失电释放。

也就是说,8楼提供的电路中,时间继电器KT只有在KM2闭合以后才会释放,不存在你所说的“这时KM2常开触点还来不及闭合就复位了”的现象。

逻辑关系就是:

KT延时常闭触点延时时间一到立即断开,同时(实际上还是有一点时间差的,常开常闭触点不会同时动作)KT常开触点闭合,等KM3完全跳开后,KM2回路的KM3常闭触点复位闭合,为KM2回路供电,KM2自锁触点闭合自锁,主触点也闭合,电动机三角形运行。此时,同时动作的还有KT控制回路的KM2常闭触点断开,切断时间继电器KT供电回路,KT常开触点完成启动KM2的任务复位。由于KT回路中KM2常闭触点的存在,即使KT的延时常闭触点复位,也不会影响到KM3、KT本身的现实(安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