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04-01):
更换主板后显示这个代码,应该是功率参数不匹配,通电后按 按键也没反应,通电前同时按住三个键通电初始化也没反应。各位工友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急求!

网友A:
可能需要刷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刷程。
如果用软件把之前的参数拷贝到新的控制板里,可以不。刷程序应该可以,就是不会,把8脚的存储芯片换过去也是一样的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刷程。
如果用软件把之前的参数拷贝到新的控制板里,可以不。刷程序应该可以,就是不会,把8脚的存储芯片换过去也是一样的显示
说明8脚存储芯片只是存储用户参数。
看这样子,是系统程序的问题。。。不知道直接用相同版本的旧机器上的CPU和大存储芯片更换,是否可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刷程。
如果用软件把之前的参数拷贝到新的控制板里,可以不。刷程序应该可以,就是不会,把8脚的存储芯片换过去也是一样的显示
说明8脚存储芯片只是存储用户参数。
看这样子,是系统程序的问题。。。不知道直接用相同版本的旧机器上的CPU和大存储芯片更换,是否可行?
这个没试过,大芯片都没查到资料,不太确定。系统程序存在那个芯也没查到资料,也不好换[捂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应该是了,你们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把里面的系统版本给拷贝出来[感谢告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应该是了,你们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把里面的系统版本给拷贝出来[感谢告知!]
如果确认是控制程序的问题,就直接换CPU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应该是了,你们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把里面的系统版本给拷贝出来[感谢告知!]
如果确认是控制程序的问题,就直接换CPU板吧。
换了后就是照片上这个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应该是了,你们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把里面的系统版本给拷贝出来[感谢告知!]
如果确认是控制程序的问题,就直接换CPU板吧。
换了后就是照片上这个情况
明白了,控制板的程序版本号,和用户参数存储器的数据格式(内容)不兼容。事实上,系统的报警提示,也有这个意思。。。功率单元数据库错误,最小化版本。
用户参数存储器,和CPU板不在同一个板子上?你在电源驱动板上找一下,应该还有一个用户存储器芯片(否则,如果,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和CPU在同一个电路板,不会出现数据格式不兼容的现象)。
把这个芯片数据清除试一下?还有一种可能,这个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的型号,干脆与你更换的CPU板程序出现硬件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应该是了,你们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把里面的系统版本给拷贝出来[感谢告知!]
如果确认是控制程序的问题,就直接换CPU板吧。
换了后就是照片上这个情况
明白了,控制板的程序版本号,和用户参数存储器的数据格式(内容)不兼容。事实上,系统的报警提示,也有这个意思。。。功率单元数据库错误,最小化版本。
用户参数存储器,和CPU板不在同一个板子上?你在电源驱动板上找一下,应该还有一个用户存储器芯片(否则,如果,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和CPU在同一个电路板,不会出现数据格式不兼容的现象)。
把这个芯片数据清除试一下?还有一种可能,这个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的型号,干脆与你更换的CPU板程序出现硬件不兼容。
外网上查了下,电源板上好像还有一个存储芯片,空了我拆开找找看,我这没有烧录器,不知道怎么清除这个数据(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不)。可以重新换个新的(没有数据)存储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应该是了,你们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把里面的系统版本给拷贝出来[感谢告知!]
如果确认是控制程序的问题,就直接换CPU板吧。
换了后就是照片上这个情况
明白了,控制板的程序版本号,和用户参数存储器的数据格式(内容)不兼容。事实上,系统的报警提示,也有这个意思。。。功率单元数据库错误,最小化版本。
用户参数存储器,和CPU板不在同一个板子上?你在电源驱动板上找一下,应该还有一个用户存储器芯片(否则,如果,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和CPU在同一个电路板,不会出现数据格式不兼容的现象)。
把这个芯片数据清除试一下?还有一种可能,这个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的型号,干脆与你更换的CPU板程序出现硬件不兼容。
外网上查了下,电源板上好像还有一个存储芯片,空了我拆开找找看,我这没有烧录器,不知道怎么清除这个数据(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不)。可以重新换个新的(没有数据)存储芯片吗?
其它变频器是可以的,但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以。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应该是了,你们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把里面的系统版本给拷贝出来[感谢告知!]
如果确认是控制程序的问题,就直接换CPU板吧。
换了后就是照片上这个情况
明白了,控制板的程序版本号,和用户参数存储器的数据格式(内容)不兼容。事实上,系统的报警提示,也有这个意思。。。功率单元数据库错误,最小化版本。
用户参数存储器,和CPU板不在同一个板子上?你在电源驱动板上找一下,应该还有一个用户存储器芯片(否则,如果,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和CPU在同一个电路板,不会出现数据格式不兼容的现象)。
把这个芯片数据清除试一下?还有一种可能,这个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的型号,干脆与你更换的CPU板程序出现硬件不兼容。
外网上查了下,电源板上好像还有一个存储芯片,空了我拆开找找看,我这没有烧录器,不知道怎么清除这个数据(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不)。可以重新换个新的(没有数据)存储芯片吗?
其它变频器是可以的,但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以。试吧。
其他品牌的变频器可能早就搞定了,这个以前没弄过[捂脸]。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参数问题,可能是软件版本更新,和现有的硬件不匹配。不是简单的eeprom的问题。
应该是了,你们知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把里面的系统版本给拷贝出来[感谢告知!]
如果确认是控制程序的问题,就直接换CPU板吧。
换了后就是照片上这个情况
明白了,控制板的程序版本号,和用户参数存储器的数据格式(内容)不兼容。事实上,系统的报警提示,也有这个意思。。。功率单元数据库错误,最小化版本。
用户参数存储器,和CPU板不在同一个板子上?你在电源驱动板上找一下,应该还有一个用户存储器芯片(否则,如果,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和CPU在同一个电路板,不会出现数据格式不兼容的现象)。
把这个芯片数据清除试一下?还有一种可能,这个用户参数存储器芯片的型号,干脆与你更换的CPU板程序出现硬件不兼容。
外网上查了下,电源板上好像还有一个存储芯片,空了我拆开找找看,我这没有烧录器,不知道怎么清除这个数据(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不)。可以重新换个新的(没有数据)存储芯片吗?
其它变频器是可以的,但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以。试吧。
电源驱动板上的确有个存储芯片,更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行,显示的大概意思是电源ID版本太旧了,应该是更换的控制主板不行